用 CH375 读取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4-07-08):
(无正文)

网友A(2014-09-19):
说明CH375的驱动做的不错啊都支持

网友B(2019-01-05):
排除键盘损坏等原因。如果是一般键盘,插到电脑上无法识别,推测是电脑USB口硬件有问题或电脑系统问题。如果是特殊键盘,可能需要安装驱动程序。用CH375能操作这个键盘,说明在控制CH375的操作代码里,针对于此键盘的检测USB插入,枚举、通信均是成功的。大多键盘都是免驱的,还是怀疑USB口问题,可以换几台电脑试试,如果都这样就比较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