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5串锂电池每一节的电压

楼主(2014-07-09):
1.测量5串锂电池每一节的电压,大伙有什么方法吗? 每节电池的电压测量精度 ,精确到0.5mV。
2. 测量整个电池包的电压,大概20多伏

注:初步想法是 每一节电池通过运放把共模电压去掉,再用24位ADC对差分信号进行转换。

细节没想到,或者你有更好的办法。

如果你有成熟方案,我可以购买!!!!

网友A:
嗯,找我吧,精度 到0.5mV而不是分辨率到0.5mV,有一定难度。看温度范围,常温的好搞一点,如果要工规的甚至更高要求的,成本上去很快,看你的承受能力;还有一些很奇葩的细节问题,做过才知道。
 Q:525 697 539

网友B:
0.025%的精度

网友C:
应该可以的,我看别人的电池管理器,就是这么设计的。
每节电池通过差分放大,去掉共模电压。
不过精度到0.5MV,还得你自己实际测试。
另外,串联的电池,均衡放电充电很重要,不要因为检测电路导致不均衡。

网友D:
怎么个买法?
我有
硬件采集电路,AD部分你自己弄

网友E:
这个问题我在一次面试中遇到 对方给出的答案 竟然是用电阻分压 也许电池管理那一行的人真的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感觉没什么好办法.初步计划外挂6位半万用表搞定测量部分.

另外一个问题是, 大伙有没有办法模拟4串联电池的电压? 比如4个4.2V串在一起, 并且每一节电池的电压,可一独立通过单片机设定其电压值?

如果你有可靠办法,至少可以值5千块!

都让你找我了,1L的问题、8L的问题,这两样俺都搞过。

楼主:
楼上的,有啥办法?说来听听?

楼主:
测量部分已经搞定! 现在剩下模拟5节锂电池串联的情况。

网友F:
明显LZ是来套方案的

网友G:
怎么个模拟?不用电池用装置?

楼主(2014-08-27):
还没找到成熟方案!  等待中ing.........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尽量精度高,成本低。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详细描述一下需求如下
1、 5节锂电池串联(每节电压在4.2V以内), 用ADC检测电路(24-bit ADC),精确测量这5个电池的电压(用差分的形式)。测量的结果,要精确到0.5mV.  比如 某一节电池的实际电压是 3.7896V, 那你的ADC输出结果就应该在3.789x V (不知道这样描述,大伙明白没有?)
  这是其中一部分要求,可以作为独立的模块,外包给有意向的网友做。具体请加qq, 写明你的费用

2、 如果没有5串电池,那怎么样才能产生5个电压类似5节串联的电池特性?比如电压串联,可以充放电,并且可以单独调每一个节点的电压?
     这就是5串模拟电池的需求。 我感觉用低成本,很难作出来。 所以直接上5串锂电池搞定

3、

楼主:
说说我认为的难点:
1、 5串锂电池加起来,共模电压达到了21V, 而差分电压只有 0~4.2V。 ADC前及输入电路的设计成为关键 (要注意,这是高精度ADC转换,不要浪费24位ADC的性能)
2、锂电池充电和放电的时候,电压方向是否不一样?
3、24位ADC都采用差分方式?还是单端模式? 考虑到成本和测量速度。

网友H:
差分没问题,主要是共模影响的克服

网友I:
滤掉共模考虑精度还有电池电压的变化的影响成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