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芯片叫什么

楼主(2014-07-09):
   偶然看到一种芯片,8脚,作用就是连接一个晶体和2电容,然后输出与晶体对应的方波,这种芯片叫什么,典型的有哪几种

网友A:
芯片丝印什么啊

网友B:
与晶振对应的方波?计数器?

网友C:
时钟振荡器,可以用普通逻辑IC搭出来,比如很好买到的 6Pin 的双门逻辑SN74LVC2G14,用其中一个门就可以驱动晶振,另一个门整形为方波。

网友D:
这种时钟振荡器的jitter值一般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丝印什么啊

3W0  后面的就看不清了,

网友E:
时钟振荡器,前几天看到一个网站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