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T45DBxx

楼主(2014-07-09):
问一下,又谁用过AT45DBxx 的Flash,有没有出现过写进去以后,读出来全部是0xFE,时序都是手册的,诡异啊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我用过正在用, 041,081,161都需要注意地址问题

楼主:
只是页大小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正在用, 041,081,161都需要注意地址问题

读写函数有吗?我看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片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页大小不同罢了,

:loveliness:
我程序传上来了,你没看?

楼主:
看了,移植过去也试了,还是不行,读出来一页中的数全部是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片子

103RBT6

网友C:
没有过这种情况,不过听说AT45DB系列电压不稳定时问题比较多。

网友D:
其实还是时序问题,不可能是其它。
如果你是用硬件SPI,可能的问题很多,要熟悉SPI控制器的配置。
如果你是模拟SPI,应该很好找问题。

读写flash前,先读一下状态,在空闲状态下开始。写数据写完后,最好验证一下,通过内部的buf比较功能,你查询状态就好了。

网友E(2015-10-07):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输出全是0xFF

网友F(点评):
你这跟我遇到的一样,是配置的问题,没有加片选

网友F(2019-09-24):
我读到的都是FF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怎么弄好的?分享出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F: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是因为配置的问题,没有片选,我把片选初始化以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是因为配置的问题,没有片选,我把片选初始化以后就好了 ...

应该已经解决了,时间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