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21定时器不产生中断,求解

楼主(2014-07-09):
小弟第一次用SH79F1621,用定时器2定时一直进不去中断,求大神们看看。在线等。谢谢!代码如下: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SH79F1621.h"  //单片机特殊寄存器文件

bit f_025ms = 0;

void InitSystem(void)
{
        CLKCON = 0x60;  //使用外部振荡,系统时钟12分频
    TL2 = (65536-250)&0xff;                        //定时0.25ms
    TH2 = ((65536-250)>>8)&0xff;
    RCAP2L = (65536-250)&0xff;
    RCAP2H =  ((65536-250)>>8)&0xff;
    TCON = 0x00;
    T2CON = 0x00;     //时钟源设为系统时钟,定时器方式
    T2MOD  &= 0xfc;     //
    TF2 = 0;
    TR2   = 1;

    /*-----------------------------------------------------
    Interrupt
    -----------------------------------------------------*/
     IEN0 = 0x20;
     IEN1 = 0x00; //
}

/**/
//函数:主函数
//入口:
//出口:
/**/
void main(void)
{

    EA = 0;
    CLKCON = 0x60;

    InitSystem();
        ET2 = 1;
    EA = 1;   // 开总中断
    while(1)
    {
                if(f_025ms == 1)
                {
                        f_025ms = 0;
                }
    }
}

/**/
//函数:定时器T2中断  定时0.25ms
//入口:
//出口:
/**/
void IntTimer2(void) interrupt 5
{
    _push_(FLASHCON);
        TR2 = 0;
    TF2 = 0;
//    TL2 = (65536-250)&0xff;
//   TH2 = ((65536-250)>>8)&0xff;
//    RCAP2L = (65536-250)&0xff;
//    RCAP2H =  ((65536-250)>>8)&0xff;
    f_025ms = 1;
        TR2 = 1;
    _pop_(FLASHCON);
}

网友A:
代理中颖SH88FXX/SH89FXX系列芯片,可以提供技术服务,珠三角客户可以上门服务,欢迎咨询交流技术订货
tel:13422116323,李R;QQ:626183467
tel:13662319604,谢S;QQ:69582239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理中颖SH88FXX/SH89FXX系列芯片,可以提供技术服务,珠三角客户可以上门服务,欢迎咨询交流技术订货
tel ...

哥们,先帮我解决下问题,芯片用你们的好说啊。

网友B:
首先肯定LZ没有仔细看手册

T2可以自动重装载的

仔细看手册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肯定LZ没有仔细看手册

T2可以自动重装载的

谢谢!
我后来用了自动重载,如上面改过来了。也不能产生中断。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楼主:
水平有限啊,对着这段代码研究手册,三天了,都解决不了。。。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C(2014-09-07):
中颖专职代理,姜生,QQ 2628536188  手机:13242940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