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开发板连不上了 只要一通电 芯片就发热

楼主(2014-07-09):
目测是芯片坏了     新手真的伤不起啊  四百块啊    以后再也不乱接了    太TMD鄙视自己了

楼主:
俺也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  到底咋测试啊

网友A:
买芯片 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芯片 换上

学生一枚  还是比较屌丝的   我现在就想知道 是不是芯片坏了啊 咋确定啊

网友A:
有多热?
烫手?
电流多少?
淘宝买块同型号的STM32  到实验室 热风枪吹下 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热?
烫手?
电流多少?

过一分钟吧   就烫手了    有的IO口有电流0.7ma吧   有的没电流  恩 暑假就在实验室呆了  估计换芯片相对简单 就是害怕如果不是芯片坏了  就白忙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热?
烫手?
电流多少?

谢版主了   我刚才测了一下  3.3V和GND短路了  貌似烧了

网友A:
哪个没烧过芯片啊?
经验就是这样积累的

网友B:
用的什么板子?

网友C:
不有自责,这是进步的开始。
基本可以确定MCU坏了。

网友D:
以后做多了你就会发现,没烧过板子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电子的。

网友E:
你先把你的电源弄好再换片子,不然还要烧

网友F:
不用想了,芯片烧了,大约是高电压上去了。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板子?

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想了,芯片烧了,大约是高电压上去了。换新的吧

因为通电了VCC  GND就短路了    断电就不短路     所以实验室里面一个人跟我说芯片没坏  可能是那个电路坏了  可是我检查了整个板子的电容  三极管什么的都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STM32

野火的那一款STM32F103ZET6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把你的电源弄好再换片子,不然还要烧

我怎么感觉芯片没烧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后做多了你就会发现,没烧过板子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搞电子的。

可是我才看到SD卡  根本就还入门   板子didn't wor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有自责,这是进步的开始。
基本可以确定MCU坏了。

那就这样安慰自己吧   换一个新的芯片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才看到SD卡  根本就还入门   板子didn't work了

你测短路不短路,不用上电测啊。
拿个万用表,断电情况下,点一下VCC和地,看看短路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短路不短路,不用上电测啊。
拿个万用表,断电情况下,点一下VCC和地,看看短路没 ...

没有 断电情况下没短路  但是只要通电就短路  为什么啊

网友G:
芯片坏了也很正常的,我有些开发板,也是好的,寄给朋友就坏了;

网友H:
要外接 搞一个核心板, 坏了 不心痛 扔了就是. 换一个,如果你没换IC那技术 还容易搞坏整个板子.

网友B:
我觉得不像是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 断电情况下没短路  但是只要通电就短路  为什么啊

听你的描述不像是芯片的问题,先从电源部分查起吧,不然你学生一个,再买个芯片没焊好还得坏。
拿着原理图,看一下VCC和GND之间都连了哪些器件,有没有一些开关类器件或者单向导通的元件,看这些元件是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你的描述不像是芯片的问题,先从电源部分查起吧,不然你学生一个,再买个芯片没焊好还得坏。
拿着原理 ...

恩  谢了  我先检查着   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想不通  就是为什么通电VCC与GND之间就短路     断电 就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像是烧了

恩 我也这样想  因为还可以正常输出高电平呢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通电VCC  与GND就短路了

网友I:
带电量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带电量短路?

恩  断电 就不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我也这样想  因为还可以正常输出高电平呢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通电VCC  与GND就短路了 ...

我觉得和你开发板上的电源电路部分有关系
比如,1117-3.3,测出来的VCC和GND,就会有一个并不大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和你开发板上的电源电路部分有关系
比如,1117-3.3,测出来的VCC和GND,就会有一个并不大的阻值 ...

恩 是这个情况  300多欧吧   但是有阻值代表了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是这个情况  300多欧吧   但是有阻值代表了啥啊

和1117的内部电路结构有关,应该没坏

网友J:
一般芯片发热严重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芯片发热严重就是坏了。

也不算严重   我摸好长时间手都没被烫个泡

网友K:
安慰下lz

网友L:
看情况不像是MCU的问题啊,可以的话先把电源部分和后级断,然后量下是否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M:
从电源部分,一点一点往下查,对照原理图

网友N:
引用 楼主:
因为通电了VCC  GND就短路了    断电就不短路     所以实验室里面一个人跟我说芯片没坏  可能是那个电路 ...

通电情况下VCC GND短路怎么测?用万用表?断路不短路,芯片应该是没有坏的,MCU发烫这个现象就像是芯片烧掉 了,直接测电源芯片的输出看看。

网友O:
拆掉芯片,看看电源正常不。 95%是 stm32坏了。 不过没啥,新手交学费是正常现象的,楼主不用过于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