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两端的电压与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4-07-09):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为什么啊??

网友B(点评):
放电电阻不是0.

网友C(点评):
你设置90度看看

网友C:
今儿发现个好词儿,“人工养殖”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啊??

由结果就可猜到

    i = I sin(ωt)

电容的u-i关系

    i = C du/dt

则有

    u = (1/C)∫i dt
       = (I/(ωC))(1-cos(ωt))

注意,t=0时,u(t)=0。

其实,类似问题建议直接去问《数学》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结果就可猜到

    i = I sin(ωt)

你的那个积分怎么就得出来1-cos(ωt)的??  1 是哪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那个积分怎么就得出来1-cos(ωt)的??  1 是哪来的?

初始条件,即:
注意,t=0时,u(t)=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条件,即:

奥奥,明白了,谢谢

网友D(点评):
或者你就是直接取0~t的定积分,1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由结果就可猜到

    i = I sin(ωt)

你是老抽,还是在刻意模仿老抽?

网友C(点评):
嘿,你怎么想到滴

网友F(点评):
常来此坛的,《数学》和《电路》有此功底的不多,屈指可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儿发现个好词儿,“人工养殖”的结果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成了-5GV?

网友F:
楼主若把电容换成电感,电流源改成电压源,结果也是波形偏在X轴一侧,除非电压源初相角正合适。
如果和电感串联一支很小的电阻(实际电感是铜线绕成,总有电阻),仿真较长时间,将会看到正弦波形逐渐移动到X轴正中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若把电容换成电感,电流源改成电压源,结果也是波形偏在X轴一侧,除非电压源初相角正合适。
如果和电感 ...

能说一下原因吗? 谢谢

网友F:
楼主仿真,不妨用个方波电流源,这样电容两端电压应该是三角波。此三角波也是偏在X轴一侧。如逗你玩所说,从初始条件即可解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原因吗? 谢谢

和7楼逗你玩所说是一样的。可以从初始条件(t=0时,i=0。i是电感中电流)得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成了-5GV?

拿这个图仿真,本身就不合理,仿真器里节点不能是悬浮的,否则不收敛。

网友G:
正弦波,上半周期充电,下半周期放电,平均电压为0.

网友H:
一般电容接入横流环境会并接电阻,例如运放的负反馈电路中,否则什么结果很难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一般电容接入横流环境会并接电阻,例如运放的负反馈电路中,否则什么结果很难预料 ...

你所说的“运放的负反馈电路”,和楼主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I:
与电流源的初始相位和电容的初始植相关。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所说的“运放的负反馈电路”,和楼主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一点关系也没有。 ...

运放电路中,输出端到负输入端之间接入的反馈原件是工作在"恒流"状态的,如果是电阻,自然转换为对应的电压,如果是电容,就会形成有源积分了,由于运放的失调电流/电压影响,通常会并联一直大电阻,以保证电路正常工作;
同样的,LZ的电路中,在C2上并接一直大写的电容,波形会在一段时间后稳定在无直流分量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运放电路中,输出端到负输入端之间接入的反馈原件是工作在"恒流"状态的,如果是电阻,自然转换为对应的电压, ...

楼主的电路,与电容串联一支小电阻,波形也“会在一段时间后稳定在无直流分量处”,你所说的运放积分电路行吗?
如Lgz2006兄所说,输入正弦波初始相角不为零,而是令初始相角为90度,那么电容中电流没有直流分量,直接立即进入稳定工作状态。你所说的运放积分电路行吗?
楼主的问题,是电路发生突变,瞬态分量和稳态分量合成的问题。
你的问题,是运放不够理想,存在微小失调电压和偏置电流的问题。
另外,楼主问题是纯粹电路问题,而且是理想电路问题,并不牵涉电子技术,而你的问题,是电子技术问题,而且是非理想电子元件问题(理想运放并不需要在积分电容两端并联电阻)。

所以说,你的运放积分电路和楼主问题风马牛不相及,一点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