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音频输出问题

楼主:
电路如附件所示,用的是BU9480语音芯片,功放是LM386,输出来的噪音很大,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妈?功放设计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A(2014-07-09):
你的功放增益有多大?

网友B:
LM386这样接,典型放大倍数是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功放增益有多大?

我只知道喇叭是8R1W的,这样能确定增益吗?输入就是BU9480输出,不好意思我是菜鸟,还请高手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改成10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10倍试试

请问如何改成10倍?谢谢!

网友C:
好像有LM386经典增益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开路

18开路试过了,不行,会不会前端输入有问题?那个C110可以去掉吗?谢谢!

网友D:
LOUT接地试试,接地如果还有噪声,你要查查电源质量了。如果接地没噪声,那就是前端过来就有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OUT接地试试,接地如果还有噪声,你要查查电源质量了。如果接地没噪声,那就是前端过来就有噪声。 ...

接地确实没有噪音,那说明是前端引起的,前端是个DA转换芯片,这样直接输出可行吗?输出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可以如何改善?谢谢大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地确实没有噪音,那说明是前端引起的,前端是个DA转换芯片,这样直接输出可行吗?输出波形应该是怎么样 ...

不知道你的PCB布线,个人认为,你的噪声可能来自I2S总线的数字信号串扰。

网友E(点评):
没有这样的直接接的,必须要加一个信号重构低通滤波器。

网友E:
DAC出来,肯定要加一个低通滤波器的,明显没有加,有一些高频脉冲的在里面,解决方法,加一个20KHZ的低通,带外只小要降低40DB才行。必须要加一个信号重构低通滤波器的。

网友D(点评):
一看就是行内人,应该是这么回事,赞一个

网友E:
LZ你想清楚,DAC出来的不是音频模拟信号,而是阶梯状的脉冲序列,只有经过低通信号重构滤波器,才变成音频信号。你肯定得到的是很刺耳的数字噪声。

网友E:
带外抑制分贝不够大。从而数字噪声输到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想清楚,DAC出来的不是音频模拟信号,而是阶梯状的脉冲序列,只有经过低通信号重构滤波器,才变成音频 ...

你说得很对,我听到的就是很轻的声音,其他都是噪声,请问具体如何设计低通滤波器呢?用到哪款芯片?谢谢!这方面我真的太薄弱了,还请大侠多多指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很对,我听到的就是很轻的声音,其他都是噪声,请问具体如何设计低通滤波器呢?用到哪款芯片?谢谢 ...

仅供参考,如单端输入,把负端接地即可。

信号重构滤波器

信号重构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仅供参考,如单端输入,把负端接地即可。

你的PCM4104就相当于我的BUF9480,NE5534A相当于我的LM386可以这样理解吧?能否在我原先电路的基础做更改呢?因为板子已经画好,这样改起来会方便些,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PCM4104就相当于我的BUF9480,NE5534A相当于我的LM386可以这样理解吧?能否在我原先电路的基础做更改 ...

不能这样理解,386是低频功率放大器,对滤波没有影响的,NE5534是音频的有AC特性比较均衡的运算放大器,二个电路的性能及功能完全不同,不能相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