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查找STM32试图切入ARM状态造成的用法Fault的原因

楼主(2014-07-09):
程序运行过程如下
PC出栈后PC为0
再往下运行进入HardFault_Handler(void);
查找手册,试图切入ARM状态下时进入fault,PC指针入栈的值被手工改坏造成的,可是什么时候改动PC的值呢?

网友A:
你如何确定是因为要试图进入ARM模式呢?而不是其它的原因?如写穿?
为何不用socket接口?

下面两个贴子可以看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98835-1-1.html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topic2300.html

网友B:
产生hardfault的原因,大部分是下面2种情况:
1> 程序中有野指针,导致堆栈破坏;
2> Cortex-M3处理器中,线程模式代码访问了NVIC的相关内容。

楼主:
进入中断后我查看了那几个fault状态寄存器
UFSR寄存器中INVSTATE为1,为试图切入ARM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确定是因为要试图进入ARM模式呢?而不是其它的原因?如写穿?
为何不用socket接口?

进入中断后,UFSR寄存器中INVSTATE为1,为试图切入ARM状态

楼主:
原因找到是一个数组引起的
void diy_send_data_to_server(void)
{
        static char buf[256]={0};
        u8 i,j;
        float data=0;
        u8 ti[6]={0};
        diy_get_os_time_6(ti);
        for(i=0;i<MAX_METER_COUNT;i++)
        {
                    for(j=0;j<MAX_FUNC_COUNT;j++)
                {
                        if(0!=diy_get_port_data(i,j,&data))
                                continue;
                         sprintf(buf,"20%2d-%2d-%2d %2d:%2d:%2d |%4d|%4d|%f",ti[0],ti[1],ti[2],ti[3],ti[4],ti[5],i,j,data);
                        diy_udp_send(udpserversend,(void *) buf,strlen(buf),diy_get_server_ip(),diy_get_server_port());
                }

        }
        return;
}
buf数组不加static就会出错,加上static就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