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AD采样有问题

楼主(2014-07-09):
用的是AD9266芯片,输出16位二进制,采样时钟给的没问题,输入一对差分正弦信号,幅度也就几百毫伏,问题是当输入信号幅度小于600mv时AD输出一个固定的数16384,就是0100 0000 0000 0000,当幅度达到800mv时才有其他数据输出,但是采到的数据不连续,像是被限幅,(但是输入信号幅度不大,AD9266输入信号幅度最大可以达到1.2左右)数据多是16384或者-16384,芯片引脚电压都正常,DCO输出也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寻求各位大神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应该是芯片配置的问题吧。检查一下配置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配置的问题吧。检查一下配置的寄存器

用的是非SPI模式,要配置的很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老实出现正负16384这两个数,输入信号幅度也不大,应该不是限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