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M32F4如何通过wifi上网

楼主(2014-07-09):
我想用STM32F4通过wifi访问服务器下载文件,请问该怎么实现?

网友A:
首先,你的MCU需要有个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MCU需要有个WIFI

然后呢?我的MCU和WIFI模块可以通讯,但是怎么建立和服务器的链接呢?我是想访问FTP下载文件

网友A:
您不觉得联系 WIFI模块厂家的技术支持更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呢?我的MCU和WIFI模块可以通讯,但是怎么建立和服务器的链接呢?我是想访问FTP下载文件 ...

你可以找做WIFI模块的厂家问下;
比如上海庆科,他们有完善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后呢?我的MCU和WIFI模块可以通讯,但是怎么建立和服务器的链接呢?我是想访问FTP下载文件 ...

还需要写个驱动,还有TCP协议。

网友D:
如果能驱动USB网卡,小米wifi那种就好了!才九块九,现在很多Linux开发版都支持那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