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431电压基准输出变更

楼主(2014-07-09):
图中R20=5.6K,R21=15K,R22=75K,输入9~28V,输出3V,输出电流I=3.5mA.
我准备用TL431做基准电源,但是测试时发现不带载的情况下,输出3V电压精度很高,而且输入电压范围很宽,但是带上负载后,输出电压就达不到3V了,而且输入范围变的很小,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说是因为2个基准电阻阻值小了,所以我将阻值改了,但是发现问题依然存在,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带的负载太大了,431一般只做基准用的,要不你在后面用运放跟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带的负载太大了,431一般只做基准用的,要不你在后面用运放跟随下。 ...

负载30K

网友B:
1、输入电阻150R改小点试下;
2、输入,输出加电容滤波吧;
3、输出负载先都不要接,接1个1K电阻测试下;

关于带负载能力,我负载需要20mA都没问题;

网友B:
另外你实际输入电压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输入电阻150R改小点试下;
2、输入,输出加电容滤波吧;
3、输出负载先都不要接,接1个1K电阻测试下;

原理图上的电阻值不是实际阻值,实际阻值我写在原理图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实际输入电压多少啊????

如果标准的话是24V,但是输入电压的范围是9~28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标准的话是24V,但是输入电压的范围是9~28V。

那你的压差有点大;
输入接5V试下,先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压差有点大;
输入接5V试下,先查找原因;

输入接5V不连接负载能够输出高精度3V,接入负载后,输入5V电压时,输出就很小了没有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输入电阻150R改小点试下;
2、输入,输出加电容滤波吧;
3、输出负载先都不要接,接1个1K电阻测试下;

楼上的建议说的是,在输入输出端加上电容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接5V不连接负载能够输出高精度3V,接入负载后,输入5V电压时,输出就很小了没有3V ...

:)
R20先短路,输入接5V;;
断开负载后,负载就接个1K的电阻再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0先短路,输入接5V;;
断开负载后,负载就接个1K的电阻再试下看看;
...

这样会不会被烧啊,我第一次弄了个小电阻限流就直接将431给烧了: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会不会被烧啊,我第一次弄了个小电阻限流就直接将431给烧了

:)
那说明你负载很重啊;
要不然怎么会烧,所以我怀疑你负载电流不只3点几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你负载很重啊;
要不然怎么会烧,所以我怀疑你负载电流不只3点几mA; ...

当时是限流电阻弄小了,整了个30R的,负载大概30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说明你负载很重啊;
要不然怎么会烧,所以我怀疑你负载电流不只3点几mA; ...

我的输出4~20mA环路,请问计算限流电阻Ika应该是取小于4mA,还是大于20mA,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出4~20mA环路,请问计算限流电阻Ika应该是取小于4mA,还是大于20mA,谢谢 ...

如果这样当然是大于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