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I和SPI

楼主(2014-07-09):
(无正文)

网友A:
SSI (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 同步串行接口)

网友A: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
也是一种同步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串行外设接口)
也是一种同步串口

那这个LM3S9B96的SSI接口能和nrf905无线收发芯片通信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LM3S9B96的SSI接口能和nrf905无线收发芯片通信吗?

应该可以,没试过。如果不行可以用IO模拟SPI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