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阻分压与AD采集

楼主(2014-07-09):
电阻分压大家都非常了解,不用多说。比如如何从一个12V的电压得到6V的电压,两个分压电阻相等即可,不管是1Ω还是1M理论上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将这个分压得到的电阻给AD端口采样,恐怕就不是那么随意了。R1取多少合适?R2取多少合适?R3需不需要?需要的话取多大合适?(当然还有滤波,这里先不提了。电压跟随的问题也暂不考虑,因为一加基本就解决了 没有讨论意义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更希望权威人士给大家讲讲课。不胜感激

网友A:
由于大多ADC工作过程中需要吸收一定的电流(内部采用开关电容结构,等效输入阻抗较小);R3的后端最好增加一级电压跟随器。

网友A:
R3的后端再加一个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大多ADC工作过程中需要吸收一定的电流(内部采用开关电容结构,等效输入阻抗较小);R3的后端最好增加一 ...

加电压跟随可定时比较好的,但是有时候考虑到电路简洁性、成本、板子尺寸、布局布线,运放不是总能加上的。所以主要是想讨论一下不加电压跟随,单纯电阻分压的情况。滤波也先不考虑,回头再开一帖专门讨论

网友B:
ADC有 电压源和电流源两种的,其中电流源的R3电阻会引起电压检测值失真,所以肯定是越小越好,最好不用。电压源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如楼上各位所说,电容采样的时候难免会抽一点点电流,如果分压电阻过大的话,也会有失真,一般可以加电容或者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有 电压源和电流源两种的,其中电流源的R3电阻会引起电压检测值失真,所以肯定是越小越好,最好不用。电 ...

ADC有电压源电流源两种?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C:
这很简单,似乎没有必要讨论。
分压电阻不能太小,否则耗电大。
也不能太大,要远小于ADC的输入漏电流导致的误差。
当然,电阻右边对地并联一个电容是必须的。
普通的ADC输入,直流阻抗是很高的,也就是平时基本没有输入电流。
但是采样瞬间交流阻抗比较低,可能是1K的量级,所以并联一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D:
请问下,你们说的ADC是指什么啊?(新手求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你们说的ADC是指什么啊?(新手求教)

模拟/数字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模拟/数字转换

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F:
R1, R2的主要目的是衰减输入信号,对输入信号分压,R3与ADC的输入阻抗一起对输入信号再次分压,若R3后端连接一个电容到地,则R3与这个电容形成一阶低通抗混滤波。R1和R2的取值最好使其分压不怎么受后级的R3和ADC的输入阻抗(要查DATASHEET)影响,当然太小会太耗电,且对前级的负担加大;R3最好比ADC的输入阻抗小很多,这样不会影响直流精度,抗婚滤波的截至频率是最高采样率的1/2. 若ADC转换后由软件来校准的话,前面的通过取值达到的简化计算造成的误差都是可以补偿的。

网友G:
ADC:Analog to Didital Converter

网友H:
不加跟随是不准的,

网友I:
R3后面加一个电容是必须的,R3是一个小电阻,我一般用22欧姆。

网友J:
这其实是一个罗素悖论, 在实际工程当中,用某种测量工具去测量一个系统的时候,实际上最后得出的结果不是最真实的结果,因为测量工具的引入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原有系统的状态,测量工具已经成为了整个系统的一部分,最后测量得到的是被测量系统与测量工具的综合效应。宿和源之间肯定会相互影响,只有中间做阻抗变化才能尽可能的削弱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C有电压源电流源两种?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可以解释一下吗?

电流源的会一直sink一个小电流,电压源不会,有的手机平台芯片上面就会有这样的分别,至于内部结构是怎样的,我不是做IC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K:
你这个问题问得比较无脑,没有千偏一率的。
同样是AD,也有不同的设计,有些里面已经带了跟随,那电阻就看你的电路需求,一般来说电阻太大太小都不利于做比例分压,因为这些电阻精确度不高。
AD里面没有内置跟随的,那你就要看AD的转换方式,是积分式的还是其他方式的,不同的方式要求驱动电流不一样,建议是加跟随。
我直接把电阻值告诉你也没有用,换个电路你就崩了。

网友L:
手册上的典型应用图都会在前面加一级跟随

网友M:
与ADC有关。

网友M:
如果加个跟随器,与ADC无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很简单,似乎没有必要讨论。
分压电阻不能太小,否则耗电大。
也不能太大,要远小于ADC的输入漏电流导致 ...

我用的pic的单片机,这是AD输入模型。内阻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问题问得比较无脑,没有千偏一率的。
同样是AD,也有不同的设计,有些里面已经带了跟随,那电阻就看 ...

这个帖子不对应具体的电路和应用,就是对这种分压采集讨论一下。肯定的,不同的AD采集方式对应的这个电路都是不同的,有一些方式甚至这种电路时不能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册上的典型应用图都会在前面加一级跟随

恩 跟随是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与ADC有关。

正解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ic的单片机,这是AD输入模型。内阻是不是太小了?

你这个ADC输入模型,如果采样直流或者低速的信号,明显是高阻的,除了漏电流是不确定的,和芯片工艺有关,其它就是一个RC网络(直流阻抗很大的),只要外部有电容,能提供取样瞬间的充电电流,瞬间电压不下降就可以了。这些MCU,我一向是RC分压加滤波电容,精度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ADC输入模型,如果采样直流或者低速的信号,明显是高阻的,除了漏电流是不确定的,和芯片工艺有关 ...

请问为什么说它直流阻抗很大?这个我不是太理解,希望您能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说它直流阻抗很大?这个我不是太理解,希望您能指点一下

不考虑漏电流,内部就是:
引线等效电阻,小于250欧姆
采样开关电阻,小于3K
采样保持电容,4.4PF
当采样开关闭合,以上3个器件串联,RC网络,电容这么小,基本是高阻,如果是直流,更是高阻了。
当采样开关断开,输入是开路的高阻。

网友C:
电路图已经很详细了,其实不需要我分析了,等效图的说明也够详细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漏电流,内部就是:
引线等效电阻,小于250欧姆
采样开关电阻,小于3K

明白了  多像指教

网友N:
要看AD脚的漏电流,再来估算分压电阻取那个级别,工作电流是漏电流的100倍,只能做到1%的精度,

网友O(2015-10-31):
您好 请问电压跟随这个怎么理解 谢谢!

网友P:
就是输入阻抗的问题,输入阻抗越大对分压电路的影响越小。输入阻抗就相当于到地的那个分压电阻上并联了一个电阻,具体假设下,如分压电阻两个都是10K,AD的输入阻抗也是10K的话,这个时候的分压后的电压就是不是1/2了,而是1/3了,如果这个换个1M的并联,那对分压的电压影响就非常小了,用运放电压跟随就有这效果。

网友Q:
R1和R2的取值遵循的原则:一是不能超过R1和R2的额定功率值,二是在保证不超过额定功率值的情况下尽可能小,因为电阻太大热噪声就大,这些热噪声会影响信噪比的。
RR3是必不可少的,ADC有内部的缓冲级,这个电阻限流保护ADC缓冲级。取值根据你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和电阻热噪声考虑。

网友R:
引用 网友J:
这其实是一个罗素悖论, 在实际工程当中,用某种测量工具去测量一个系统的时候,实际上最后得出的结果不是 ...

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不可能同时确定一对互易的量

网友S(2018-08-29):
就算直接用电阻分压,也要考虑温漂吧?还有ADC通道的阻抗匹配,争论没用,实际搭个电路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T(2018-11-30):
请问以下AD采样接地的问题,都需要接AGND吗?希望前辈们解答一下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请问以下AD采样接地的问题,都需要接AGND吗?希望前辈们解答一下

AD采样,肯定有个参考点,肯定需要接AGND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请问以下AD采样接地的问题,都需要接AGND吗?希望前辈们解答一下

AD采样,肯定有个参考点,肯定需要接AGND的

我现在芯片的IO口不够用,AD口有剩余,打算将数字信号经过经过电阻分压后输入至AD口,这个接地该如何处理,

网友U:
引用 网友U:
AD采样,肯定有个参考点,肯定需要接AGND的

数字信号的话,这个地和你单片机的地接在一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