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SDRAM布线

楼主(2014-07-09):
现在谁将STM32F429用到工程中了啊,我画了一块板子SDRAM只能跑到75M,再高液晶屏就有噪点了,我用的4层板,两芯片间距才1cm,要是429对布线要求严格,那就非常影响推广了,哪位大侠有经验交流一个看法哦

网友A:
用别的芯片也一样,布线只跟信号类型和速率有关。

网友B:
摘自网络:
布线就是和干扰做斗争,可以这样考虑:SDRAM是内存,用来存储数据,写入1读出1,写入0读出0,即保证数据访问正确。那么,什么情况会导致数据访问错误呢?
    1、判决错误,0判成1,1判成0。可能参考电平不准(为什么不准:电源压降),也可能是加性干扰,阻抗不匹配。
    2、时序错误,不满足建立保持时间,采样点相位错误。
    那么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保证内存正确访问,你的SDRAM电路就设计成功了

网友C:
可以参考429 DISCOVERY的PCB;

楼主:
由于布局关系总不能所有板子都和429 DISCOVERY一样吧,以前用周公的FPGA(TFT驱动),二层板随便画没有任何问题哦,肯定与芯片有一定关系,注意什么好点呢?阻抗匹配?等长线?好像有的说2英寸内100M以内不需要考虑等长,429 DISCOVERY也没有等长

网友D:
应该没那么严格,可能是你板材的问题

网友E:
我在嘉立创做的  走蛇形尽量等长 能到90MHz

网友F:
SDRAM没那娇气,我以前用FPGA做的,100M,根本没管等 不等长

赞

网友F:
首先你都用了四层板,地还走得那么乱。 另外你应当首先保证SDRAM走线,另外SDRAM的线的D~7,D8~15之间是可以调整交换的。还有就是液晶有噪点不见得是SDRAM的事。你可以试试你的程序存SDRAM里,如果SDRAM有问题,你的程序会飞的。

网友F:
另外在SDRAM的线上串一个22左右的电阻,会带来不小的好处。

楼主:
有地层的,没有走地,外面顶层和底层只是铺地而已,我用的是16位存取,D0~D15根据布线已经互换了,我感觉走线已经很规整了,串电阻应该在数据线上还是控制线呢?嘉立创做的也是429的板子吗?对板材应该提什么要求呢

网友F:
有了四层板,就应当有一层完全当地,通常情况下。电阻是所有与SDRAM相连的都加,电源就算了啊。地址,控制电阻离SDRAM近,数据放429与SDRAM中间。只是尽力为之,没必要多刻意。另外你的板子不是很复杂,建议信号,地,电源,信号,这样的层叠。

网友G(2015-01-07):
LZ板子调的怎么样了?

网友H(2015-05-05):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测试了官方的STM32F429I-DISCO板,比我做的板好一点,但是也有误码率...

网友I(2015-12-08):
SDRAM 和 SRAM 都没分清楚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测试了官方的STM32F429I-DISCO板,比我做的板好一点,但是也有误码率... ...

后记补:原因找到,是管脚配置出错了,现在能跑到100M+(超频)

网友J:
楼主  我看了下你的PCB 你的是407 LQFP封装 这个能支持SDRAM??

网友K(2016-02-01):
引用 网友F:
首先你都用了四层板,地还走得那么乱。 另外你应当首先保证SDRAM走线,另外SDRAM的线的D~7,D8~15之间是可以 ...

请教,引脚交换的介绍哪里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楼主  我看了下你的PCB 你的是407 LQFP封装 这个能支持SDRAM??

407的LQFP144和429的LQFP不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教,引脚交换的介绍哪里有?

这个可以以sram为参考,基本原理相同

网友M:
以前用过ATMEL的9200,好像没有那么多要求。。。。。。。两层板随便搞搞都可以跑100M。。。。。。。

网友N(2016-12-17):
板子画的不咋地

网友O(2017-01-18):
线不等长,跑到100M非常不错了。

网友L:
好像要求挺高,尤其是总线上还挂了其它设备的情况下

网友P:
等长的布线嘛?

网友P:
蛇形布线试试看

网友Q(2017-03-16):
AD的文件就是大。另存为后,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