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4KHz的 方波,上下有毛刺,用什么方法可以去掉?

楼主(2014-07-09):
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A:
输出串联20欧 - 200欧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串联20欧 - 200欧的电阻。

为什么呢

楼主:
  FPGA出来后,走的中间层,补救的方法都没有

网友B:
在别人的帖子上看的,说是要加个电容,lz试试
https://bbs.21ic.com/icview-51660-1-1.html

网友C:
看看是否可以修改端口属性,驱动能力减弱就不会有过冲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

输出过冲多数情况是由于输出端分布电感大了。串电阻增加阻尼,减小分布电感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过冲多数情况是由于输出端分布电感大了。串电阻增加阻尼,减小分布电感的影响。 ...

电阻增大,电感减小?好像两者没有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增大,电感减小?好像两者没有关系吧

参考教科书RLC振荡,增加R增加阻尼。没有说“电阻增大,电感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考教科书RLC振荡,增加R增加阻尼。没有说“电阻增大,电感减小”

嗯,谢谢

网友D:
能不能设置FPGA的驱动能力。减小驱动能力应该可以。

网友E:
能用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F:
加电容会是跳边缘不陡峭,如果有要求就加个小逻辑,比如三态逻辑缓冲器SGM7SZ125

网友B:
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

网友B:
去耦电容配置在直流电源回路中,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噪声。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配置原则如下:●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答非所问。去耦电容不可能去掉方波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