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发板烧了

楼主(2014-07-09):
如题,因为使用了劣质电源适配器,电源坏掉了,连同开发板一起烧了,换了一个电源发现上电时电源指示灯只闪了一下,但不常亮,求助这种情况开发板应该是哪里烧毁了?????求助啊:'(:'(

网友A:
首先看一下LDO正不正常?

网友B: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哦?你能具体说明开发板什么地方坏了?如果你的开发板上有保护电路,那么电源部分电路可以换换电源芯片就可以解决了。如果保护电路不好,如果主芯片烧坏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C:
可以测测各个电源的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哦?你能具体说明开发板什么地方坏了?如果你的开发板上有保护电路,那么电源部分电路可 ...

现在的问题就是无法确定是哪里坏掉了,所以请教查出那一部分坏掉的方法??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一下LDO正不正常?

好的  我去测一下  谢谢啦

网友:
先看看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