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出你所知道和编程思想有关的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都行!

楼主(2014-07-09):
如题

做MCU开发的,很多不谈规范的,但是规范确实能提高效率。所以,编程思想的改进对于开发工作必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题目只所以提的这么大,就是因为MCU开发简直就是一块真空地带,几乎能想到的编程思想都可以对其施加影响,从而加以改观。

yyy71cj前辈从这方面入手,个人表示万分得支持。正因为这个领域太真空,所以相信前辈的想法也是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的,如果工作中遇到因为编程思想的运用而带来的惊喜或者困惑也行,一起分享,一起解决。。。。

感谢 @eydj2008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网友A:
感觉有点广,
我个人感觉主要,要有一个清晰的程序架构,
程序中要有多任务和多线程的思想,
不要像教科书或是XX例程那样,都是单线程的思想,
(所以我告诉我的群友,我很少用FOR和WHILE 一个程序中基本上 只能看到一个WHILE ,能不用DELAY 也不用.想尽办法让全局变局部变量 这就是我的程序思想)
不一定要走系统.

走系统是为了多人分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广,
我个人感觉主要,要有一个清晰的程序架构,
程序中要有多任务和多线程的思想,

漫谈,哈哈。论坛不就是这样吗?

网友A:
没啥 人气 呵呵

楼主:
加根柴火

网友B:
范围太大了,还是提点实际的问题吧。

楼主:
刚刚入手JAVA,不错,挺有趣的。

world.java
package hello;
import java.awt.*;

public class world {
        static tt tt1=new tt();
        /**
         * @param args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System.out.println("ni hao shijie!");
                tt1.tt_print();
                Frame f=new Frame("窗口1");
                Panel p = new Panel();
                p.add(new Button("请点击!"));
                p.setBackground(Color.YELLOW);
                f.add(p);
                f.setSize(500, 350);
                p.setBackground(Color.RED);
                f.setVisible(true);
        }
}

网友A:
提到编程思想,刚到一新公司,看之前的代码

RAM 512 B
FLASH 16K

1.结果所有DATA[],这些DATA都不用修改,是死的, 有200多B 全部不用const 弄得最后RAM只余8个字节没用.
当然程序不会出错, 只是编程思想的问题

2.基本上没有局部变量 ,全是全局变量,也看不到static .

3.还好有Volatile 关于Volatile 我也很少用,优化等级高,也不好把握Volatile,只能测试功能.

4.看门狗 最多能定时10ms,然而有一个函数使用时间在4-15MS之间 怎么办呢,他就在这个函数里面再去喂狗多次,结果是可以了,但是很难保证喂好了,对吧
  解决办法:当然是增加看门狗的时间改成100MS+ ,怎么改,当然得放弃系统看门狗了,因为这个时钟下面最多才10MS.
   可以采取 #define  RESET_FUNC()            ((void (*)())0x0000)()
  类拟的方法

当然最后功能是对了,我也没办法说别人的程序有什么问题,测试也没发现问题.,只是...对于一个设计人员来讲,感觉不够严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入手JAVA,不错,挺有趣的。

world.java

是 手机就是开发板了 带个SURFACE PRO 到处玩

JAVA 有点像C++

网友C:
lz先列出一些给大家参考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到编程思想,刚到一新公司,看之前的代码

RAM 512 B

是啊,做MCU开发的,很多不谈规范的,但是规范确实能提高效率。所以,强调编程思想不只是让程序严谨,对于开发工作还是有很大的改观的。

题目只所以提的这么大,就是因为MCU开发简直就是一块真空地带,几乎能想到的编程思想都可以对其施加影响,从而加以改观。

yyy71cj前辈从这方面入手,个人表示万分得支持。正因为这个领域太真空,所以相信前辈的想法也是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的,如果工作中遇到因为编程思想的运用而带来的惊喜或者困惑也行,一起分享,一起解决。。。。

网友D:
随便说一下:
规范不仅能规避一些低级错误,也能适当规范下程序风格,对于代码传承还是有好处的。
高手写程序都比较规矩,固化下来一些确实能帮助新手。
不过也不要太吹毛求疵了,另外有些思想是很难固化的,比如异常处理之类的。

网友E(2014-08-09):
不明觉厉

楼主(2014-09-09):
引用 网友E:
不明觉厉

把你编程中遇到的问题,突发的奇想说出来吧

网友F:
现在最根本的思想是 模块化 和 复用
使用外部的资源的用指针调用 给外部用的封装成一个结构体
然后每个C文件最后带一段测试代码 即做本模块测试用 也可以给其他人(也包括自己后期使用)提供一个参考

网友G:
能总结的就以下几点了,其他的比较零碎:
1.使用状态机进行功能模式划分(便于维护).
2.使用状态机对复杂任务进行分片处理(避免阻塞).
3.任务的消息循环.
4.使用函数指针数组/结构体作为消息处理转移表(便于维护).
5.使用回调函数实现功能模块的解耦(抽象与解耦).
6.基于虚拟共享内存的数据通信.

网友H(2014-10-09):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广,
我个人感觉主要,要有一个清晰的程序架构,
程序中要有多任务和多线程的思想,

一个程序中基本上 只能看到一个WHILE
这样的程序也太小了吧。叫代码片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总结的就以下几点了,其他的比较零碎:
1.使用状态机进行功能模式划分(便于维护).
2.使用状态机对复杂 ...

不错。
状态机是用来降低问题复杂度的。
任务的消息循环指的是什么?
消息处理转移表指的什么?

网友A:
不是有本书 是 《编程思想与裸编程》吗?
作者估计总结了不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错。
状态机是用来降低问题复杂度的。
任务的消息循环指的是什么?

任务消息循环:指使用静态环形消息队列,存储任务消息,在消息查询时不断出队并处理,这里应该称做“消息机制”比较合适。
消息处理转移表:在一个消息机制的系统中通常会定义很多的全局消息,但不是每个任务都会监听/处理所有的消息,每个任务设计一个消息处理转移表,用来监听特定的消息并处理(其实就是一个结构体数组,包含要监听的消息类型和处理的函数)。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得任务不用对每个消息都关心,只订制要处理的小修,维护起来也比较方便。

网友I:
确实啊,想多学点编程思想,不上系统那种,想实现多任务并行,和消息处理,还想尽可能减少全局变量,减少代码冗余,这是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网友J:
浓缩精华就是五个字:接口与实现。
规范的事从来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事,更不是一天两天规范得出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修正,更需要很多乐于贡献和分享的人。
规范的最终效果可以说就是模块化的函数了。也就是接口与实现。能否做到:你的这一个函数,别人只需知道应该输入什么,输出什么。其它的一概不用去关心,更无需担心移植这个函数后会怎样,会不会影响到了我的程序?会不会有些变量改变了?内存呢?等等一系列蛋疼的费时间费心思的问题!

网友K:
多看看优秀的开源代码  尽量少闭门造车   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看看优秀的开源代码  尽量少闭门造车   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精彩

Linux基金会这几天公布了四轴飞行器的开源项目,以后类似的“涉硬”项目开始越来越成气候了。应该是下一个行业发力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Linux基金会这几天公布了四轴飞行器的开源项目,以后类似的“涉硬”项目开始越来越成气候了。应该是下一个行 ...

是滴   KEEP OPEN~

网友G:
有个想法,想与各位分享并共同讨论。
前述:
在一些前后台的架构中,我们有时会用到消息队列。
消息队列的特性即为先进先出,也称FIFO。
不管什么消息,产生时一律都插入到最后的位置,必须等到比它靠前的消息事件都处理完毕,才能被处理。
问题:
假设现在有个实时性要求高的消息产生了,但是由于在它前面还有许多事件等待着处理,它必须等待着许多的消息处理完才能运行,这可能会导致这个消息错过及时的处理时机。
假想:
为每个消息都添加一个优先级(优先级可相同),每次消息入队时依然是插入到“消息缓冲”(前面的队列)的最后端,但是消息取出时,则不再按原先的“先进先出”特性从第一个取出,而是寻找优先级最高的消息取出并进行处理。
问题:
那么,如果一个低优先级的消息产生后,由于后面来了一连串高优先级的消息,这种情况则又可能造成CPU一直忙于处理高优先级而要等待很久才能处理前面产生的低优先级的消息。
假想:
所以我想给消息的优先级增加一个新特性,随时间自增——每次有消息从“消息缓冲”取出并进行处理时,未处理的消息优先级全部自增+1.这样随着时间的增长,会使前期的一些消息不断提高优先级,从而降低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处理的风险。
当“消息缓冲”中有两个相同优先级时,优先取出靠前的那个消息进行处理。
大家帮忙评论下可行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个想法,想与各位分享并共同讨论。
前述:
在一些前后台的架构中,我们有时会用到消息队列。

恩,不错的想法。
不过我觉得有个问题,如果某个消息正在处理,而且占据的时间很长,后边过来的优先级高的消息也无法得到及时执行,真正要保证实时性还是需要从并发和可抢占入手,有了这个基础再考虑对不同消息的分级处理。你认为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有个想法,想与各位分享并共同讨论。
前述:
在一些前后台的架构中,我们有时会用到消息队列。

这就用到状态机思想了,把功能细分,尽量在很短的时间内运行完。
楼主的那个优先级+1的思想,我也想到过,英雄所见略同!

一些单片机由于资源有限,不可能上系统内核,但是可以运用状态机尽量缩短任务执行时间,再加上消息机制,定时中断实现任务切换,可以实现类似基于时间片调度的系统。

网友M:
思想就是如果有固定行业 或者 经常用某个功能 如 串口啥的。

就得考虑让下个项目做得快点。

说白了 就是易用。

易用。。。。
易用。。。。

采访乔布斯,我记得乔布斯想了半天,最终还是那两个字 最高追求就是易用。

最起码自己的代码 自己用着方便。当然更高的境界就是自己的代码别人用着方便。

如何易用?就是说如何用起来才能简单。???

往往需要表面看起来比较复杂的设计,但是整体看起来确实层次性强的简单的设计。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不错的想法。
不过我觉得有个问题,如果某个消息正在处理,而且占据的时间很长,后边过来的优先级高 ...

是的,这种情况下我通常是想法让任务细分,尽可能使单个任务的执行不会占用太多时间,毕竟前后台的框架始终是阻塞性的。
由于条件、资源的限制,目前没办法跑OS,所以要真正实现抢占性还是有些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思想就是如果有固定行业 或者 经常用某个功能 如 串口啥的。

就得考虑让下个项目做得快点。

方案确定了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方案确定了吗?

大拿  ,什么方案?
控制台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拿  ,什么方案?
控制台方案?

你的控制台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的控制台

在本版的 帖子 《单片机usart串口控制台大揭秘》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本版的 帖子 《单片机usart串口控制台大揭秘》里面啊

哦,有时间欣赏一下大作。哈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哦,有时间欣赏一下大作。哈哈

和你比 我还差两个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M:
和你比 我还差两个层次

这话说的,各有所长罢了。没啥层次不层次的。哈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哦,有时间欣赏一下大作。哈哈

给点建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点建议啊

要我建议啊,哈哈,继续,继续 往下走啊。

网友N(2023-10-27):
不要像教科书或是XX例程那样,都是单线程的思想,自己编程的时候肯定有特定窍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