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的IAP问题---做bootloader的大侠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4-07-09):
Hi ALL
  小弟最近通过串口搞一个IAP, 我参考了ST的AN2659!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清楚,就是关于向量表的跳转问题! AN2659上说会有一个跳转指令在原来的向量入口处,然后跳转到新的向量入口!我的问题是,由于我的应用程序和bootloader 是建的两个独立的项目,那么他是如何知道要跳到哪里?(我的应用入口在0x8400)就是中断怎么进入8400入口?

thanks

网友A:
看看例程  这个要配置的 你那个主程序的起始地址要从8400写起就可以了  转转到8400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已经把 “应用程序” 配置为向量入口0x8400, code起始:0x8480;
我用STM8S903K,UBC=0x10对吗?

网友B:
配置编译器就行了.

楼主:
楼上弟兄能不能把过程说清楚一点!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把连着吧bootloader(code:0x8000),应用程序(0x8400)和UBC=0x10 一起烧入STM8S903k后,原来的应用程序里的定时器中断好像没工作起来,但是时候进入了应用程序,我还在努力中,需要兄弟们的帮助!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没有重新映射中断向量,我原来以为自动完成的,没想到要手动!

网友C(2015-08-0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没有重新映射中断向量,我原来以为自动完成的,没想到要手动! ...

你在IAP里用中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