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指点:RTC时钟总是跑慢,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

楼主(2014-07-09):
做项目遇到的问题

网友A:
电容没匹配好,
晶振 精度不高

网友B:
内部RTC?如果是STM32的RTC那你直接放弃吧,这个有bug没法调的

网友C:
将电容调小,换晶体。要是是内部振荡产生,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匹配好,
晶振 精度不高

是外部32.768Khz的晶振,不断电还是准的,但是一断电后,就跑慢了,软件里的备份寄存器和RCC_BDCR寄存器都未做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电容调小,换晶体。要是是内部振荡产生,那....

用的是外部的晶体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RTC?如果是STM32的RTC那你直接放弃吧,这个有bug没法调的

不是内部RTC,用的是外部32.768KHz的RTC,断电后才会慢,就是找不到原因。软件方面的原因也找了很久,并未找到。

网友D:
应该是晶体方面的误差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内部RTC,用的是外部32.768KHz的RTC,断电后才会慢,就是找不到原因。软件方面的原因也找了很久,并 ...

什么IC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内部RTC,用的是外部32.768KHz的RTC,断电后才会慢,就是找不到原因。软件方面的原因也找了很久,并 ...

断电多长时间测变慢?不断电多长时间变慢?用的是什么IC?断电后用什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多长时间测变慢?不断电多长时间变慢?用的是什么IC?断电后用什么供电? ...

断电2分钟就会慢,断电时间越长,时间差越大,断电话有Vbat电路,锂电池供电。

如果两分钟之内就能看出变慢,那就相当严重了~ 软件真的选择外部晶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晶体方面的误差造成的

如果是个别或者少量几个,可以换换晶体来测量,现在情况是这个始终慢普遍存在,除非是采购的整个批次的晶体都有问题。

网友E:
测量呀,测32K是否异常,是否停振或者间歇振荡。
有时候,就得测量,光看结果永远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