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数字信号的采集,STM32能做吗?

楼主(2014-07-09):
需要采集五路信号再转发出去,速率可能是115200或者9600,但是没有明确说是不是uart信号,这样的话是不是得用FPGA或者DSP了?STM32是不是胜任不了了?要是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stm32绝对可以胜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绝对可以胜任的

怎么做啊?提供一下思路吧,:'(用到什么功能?

网友B:
采集5路啥信号啊???
模拟信号切速率不高,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STM32内部ADC ,DMA模式;

通讯速度,串口不够快的话,可以考虑用USB或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5路啥信号啊???
模拟信号切速率不高,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STM32内部ADC ,DMA模式;

采数字信号啊,类似于串口数据

网友C:
可以的啊,我们就在做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采数字信号啊,类似于串口数据

那不就是类似通讯接口切换,如果只是类似串口数据STM32完全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就是类似通讯接口切换,如果只是类似串口数据STM32完全可以了

数据是类似串口的,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奇偶校验或者几个停止位,目的就是在不知道这个的情况下把数据转发出去,该怎么做呢?

网友E:
只要五路就行?没有其它要求了吗~
如果只要12位分辨率,并且采样率比较低的话,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五路就行?没有其它要求了吗~
如果只要12位分辨率,并且采样率比较低的话,应该没问题。 ...

不是采集模拟信号,传来的可能是串口数据,但是因为不知道有没有校验或者有几个停止位,所以无法直接用串口读,因此想一个电平一个电平的读取

网友F:
5路什么信号?是通讯,还是ad,还是什么?需要说清楚,如果是5路uart,可能单stm32满足不了你。STM32很多uart是复用的,你要看手册。有没有带5路uart的stm,如果没有,可能还要用到spi转串口等类似的芯片。

网友G:
数据发送接口方面,  STM32 的性能对比 DSP 可以说没有弱点. 如果对比 ADC , mcu 自带的 ADC 速度上也并不差. ADC 转换的结果上, 噪声要求高的话, 可能比不上 DSP.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采集模拟信号,传来的可能是串口数据,但是因为不知道有没有校验或者有几个停止位,所以无法直接用串 ...

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你要参考一下逻辑分析仪的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路什么信号?是通讯,还是ad,还是什么?需要说清楚,如果是5路uart,可能单stm32满足不了你。STM32很多ua ...

通讯用的,选得F405,带六个串口的,如果是串口数据应该是够用了,就怕来的不是串口数据,那就要自己去定时采集引脚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据发送接口方面,  STM32 的性能对比 DSP 可以说没有弱点. 如果对比 ADC , mcu 自带的 ADC 速度上也并不差 ...

不是做AD的转换,是数字信号的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你要参考一下逻辑分析仪的设计了……

复杂吗?那样的话我就要一直去采集五路信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复杂吗?那样的话我就要一直去采集五路信号了?

对不明特征的信号,不一直采又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