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LED开关电源的纹波电压测试问题

楼主(2014-07-09):
如题,在对恒流型的LED开关电源的纹波电压参数进行测试时,使用的负载是选择LED串还是用电子负载的CV模式?亦或是其他方式?
如果使用LED作为负载,考虑到随着温度上升,前向压降有所变化,好像不是很合适。
请问国标里有无恒流型开关电源的负载的相关规定,如果有,是哪个国标?
谢谢!

网友A:
假负载测量电源,恒压电源用CC模式,恒流负载用CV模式。当然,都可以选CR模式,只不过要调节。

网友B:
电子负载CV模式不能完全代替LED。
输出电压变化不影响你测试纹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