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光耦隔离的问题?

楼主(2014-07-09):
如图,光耦左边是接微处理器的I/O口,光耦右边是接移位寄存器TPIC6b595,6b595来控制继电器。现在问题是如果微处理器的I/O直接控制移位寄存器TIPIC6b595的话,可以按照程序执行切继电器。但是如果经过光耦,就不会安装程序来切继电器。哪位大侠帮帮我分析下,

楼主:
本来一上电设置都是不切继电器,但是用了光耦隔离有的继电器就切了,不受控制。

网友A:
具体现象呢?
描述清楚
6b595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现象呢?
描述清楚
6b595图呢

理论上是上电,继电器都不动作。但是现在是上电UD2的四脚被置低了,使四脚控制的继电器动作。6b595的图片

网友A:
没看见U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UD2

右边那个芯片就是U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UD2

使全部继电器动作后,通过网络调试助手使继电器恢复原始不切的状态,结果没有反应。但是6b595的三个控制口直接被微处理器控制,可以按照程序执行。

网友B:
R33 R39 R42=5K,比较大,速度会比较慢,程序要加延时。
D14 D15 D16选1N4007,属于低速整流管,没有必要,直接取消。
R53 R54 R55也没有必要,不过对速度稍有提升,。也可以取消。
SRCK缓慢上升会导致595逻辑错误,需要在光耦输出加斯密特触发器hc14整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3 R39 R42=5K,比较大,速度会比较慢,程序要加延时。
D14 D15 D16选1N4007,属于低速整流管,没有必要, ...

R33 R39 R42之前是510欧姆,但是发现未处理气的I/O的高低电平是4.1V和2.7V,所以电阻改大了。现在板子已经是成品了,还有其他方法吗?还有就是SRCK缓慢上升,但是6b595直接被微处理器控制怎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C:
你用的这种光耦速度不够,最好用6N137类的快速光耦

网友B:
引用 楼主:
R33 R39 R42之前是510欧姆,但是发现未处理气的I/O的高低电平是4.1V和2.7V,所以电阻改大了。现在板子已经 ...

正常的方法是:
1、取消4007
2、按下图加HC14

网友B:
引用 楼主:
R33 R39 R42之前是510欧姆,但是发现未处理气的I/O的高低电平是4.1V和2.7V,所以电阻改大了。现在板子已经 ...

如果没有办法加HC14,就尽量加快光耦的速度,比如减小817的电阻 或者 换高速光耦。
更换之后,要严格测试,包括温度影响和光耦的CTR离散性影响,参数再放余量。
这种方法不正规,最好是加HC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这种光耦速度不够,最好用6N137类的快速光耦

如图,光耦是817,光耦左边接6b595这种方法是可行,为什么我的哪种方法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办法加HC14,就尽量加快光耦的速度,比如减小817的电阻 或者 换高速光耦。
更换之后,要严格测试 ...

817的电阻之前是510欧姆,但是发现当DRCK为低电平时,RCK不是低电平而是2.7V。换成2.2k就变成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817的电阻之前是510欧姆,但是发现当DRCK为低电平时,RCK不是低电平而是2.7V。换成2.2k就变成低电平 ...

HC14不是解决电平问题,是整形,将缓慢的SRCK上升沿、下降沿变成快速的。
817的电阻越小速度越快,这个目的类似整形,但效果没有HC14好。

电平问题是另外一个方面,比较好办,817两边的电阻同时调整,满足高低电平要求,还要注意留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14不是解决电平问题,是整形,将缓慢的SRCK上升沿、下降沿变成快速的。
817的电阻越小速度越快,这个目 ...

谢谢了,我试试换成6n137试试看

网友D:
光耦焊反了?

网友E:
把你的R33 39   42 扔了吧   个人认为你上拉了两次完全没必要  510R电流6.47ma  应该是够了  TPIC6b595没用过 不敢乱说  至于光耦速度的影响跟你遇到的问题应该是无关的  坐等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把你的R33 39   42 扔了吧   个人认为你上拉了两次完全没必要  510R电流6.47ma  应该是够了  TPIC6b595没用 ...

谁跟你说电流时6.47?光电管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谁跟你说电流时6.47?光电管呢?

不好意思 没查手册 随手除的  IF=20mA 下光电管压降在1.2-1.4V,510的时候只会更低。电流大概是
(3.3V-1.4V)/0.51=3.72mA。接下来还的看手册了。不过我觉得电路上拉那块还是不太好,不知道您怎么看?有理解不对的对方欢迎指正  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现象呢?
描述清楚
6b595图呢

@jjjyufan

网友A:
图中看不出来啥问题,
换高速光耦试试,
要不就把信号频率降低
另外 有机会重做板子 为什么不试试 光耦加在S1-1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看不出来啥问题,
换高速光耦试试,
要不就把信号频率降低

光耦加在S1-12是什么意思?换了6n137结果也不行

网友A:
595于单片机直连
595 输出 接光耦控制继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 没查手册 随手除的  IF=20mA 下光电管压降在1.2-1.4V,510的时候只会更低。电流大概是
(3.3V-1. ...

直接上拉就行了,二极管和一个上拉都是多余的。
不过对功能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耦加在S1-12是什么意思?换了6n137结果也不行

你给595的信号频率多少?
示波器看过波形?
我的意思 你S1-12 是推继电器的吧,这这个信号上加光耦

网友F:
你的mcu上电复位以后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初始化时有没有去改变IO的电平状态?如果是有,在上电和初始化IO之间,光耦传递延时输出会产生一个振荡,一个假数据输入给595可能导致误动作,用示波器看下吧。

网友D:
是不是光耦焊反了?

网友G:
继电器需要配“高速光耦”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耦加在S1-12是什么意思?换了6n137结果也不行

LZ在SRCK进入595之前加斯密特触发器HC14整形。
程序中改变PA1.0,PA1.1,PA1.2状态的地方都加上断点,让脉冲速度很慢。
再看一下能否控制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需要配“高速光耦”吗?

晕,人家是串行信号隔离

网友G:
再怎么串也用不着“高速”,能有几个速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光耦焊反了?

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在SRCK进入595之前加斯密特触发器HC14整形。
程序中改变PA1.0,PA1.1,PA1.2状态的地方都加上断点,让脉冲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到断点,都可以测量595的输入电平,全程监控。肯定可以找出原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