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在protel99se中如何画任意倾斜度的线?

楼主(2014-07-09):
在protel99se中如何画任意倾斜度的线?小弟画出来的线只能倾斜45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Shift+空格 键切换不同的走线方式,你看看行不行AD是可以的

网友B:
英文状态下
切换走线角度 SHIFT+空格

网友C:
AD是要早英文输入法状态下才有效

楼主:
感谢各位!!!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ift+空格 键切换不同的走线方式,你看看行不行AD是可以的

感谢!!!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D是要早英文输入法状态下才有效

用这种专业软件,就没用过中文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专业软件,就没用过中文版的

输入法无关乎软件是英文还是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