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usb转rs232数据线老师烧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7-09):
我用的AVR单片机做的一块板子,通过USB转RS232数据线和电脑连接,然后外围接了几个按钮作为板子的输入,以前调试的时候,数据线都没有问题,这次把八个按钮都接上,也把按钮的灯接了电源,灯是24v的,板子是使用5v供电的,12v是为按钮输入光耦隔离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数据线就总是烧坏。

网友A:
数据线坏了,还是板子烧了???
可能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B:
将电脑机壳、usb-rs232转换板、电源+5、+12V电源、按键板所有地(GND)先用等电位线连接起来。

网友C:
不晓得你咋接的,
上图来说
记得 电最好外供 电源共地

网友D:
把24v5v12v的关系给出,特别是24v与5V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坏了,还是板子烧了???
可能哪里短路了吧;

就是数据线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晓得你咋接的,
上图来说
记得 电最好外供 电源共地

电源都是外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24v5v12v的关系给出,特别是24v与5V的连接。

5v是给板子供电的,12v是做按钮输出端口的光耦隔离电路的,24v就是给按钮的灯用的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线烧坏?哪个地方烧坏?明显的焦痕?

网友C:
只能说一句,注意电平的匹配

楼主(点评):
就是电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线烧坏?哪个地方烧坏?明显的焦痕?

数据线就是用了一下,就被电脑无法识别了,焦痕倒是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一句,注意电平的匹配

我外供的电源用的是两个开关电源,这样需要把两个电源共地吗?

网友C:
当然要共啊

网友E:
烧掉线路无外乎电流过大,超过了线路极限。你讲的数据线烧坏,可能处理数据的ic也坏了,大的电流是要通过IC的。通过测量电压应该是能找到问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要共啊

我的一位前辈就是要求我采用这种地线隔离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掉线路无外乎电流过大,超过了线路极限。你讲的数据线烧坏,可能处理数据的ic也坏了,大的电流是要通过IC ...

ic没有烧坏的,一样的可以检测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一位前辈就是要求我采用这种地线隔离的方式。

贴你的图来说话,
地线做隔离也是可以的,

网友D:
3种电源没有接好。你把图贴出来。

网友F:
不知你的24V是怎样来的,最好用隔离变压器隔离,目标板整体上要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