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楼主(2014-07-09):
STM32中不同库版本之间怎么转换,很多次运行程序的时候  很多map.h 和 type.h相关的错误。。。听说是库版本的问题 向各位大神求解决之道。。。

网友A(2014-10-12):
推荐楼主一本书《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将ST官方库与STM32许多复杂外设的使用结合起来,表达方式通俗实用,容易理解且实战性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