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DMA通信

楼主(2014-07-09):
小弟现在实现了tms320F28335读取FPGA内置ram中的数据,但是有以下2个问题,求大神指导:
1.数据读取大部分是对的,但是有小部分数据是错误的,为什么?
2.我读取数据量为2048×16bit,但是读到1024位自动重新从地址0开始读,为什么?
功能实现过程中,这个网站帮了我不少忙,希望能收获更多,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第二个问题找到原因了,是第10位地址线I/O BANK不对,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DMA传输的问题,查到DMA配置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想其他方面,为什么一定是在1024这个位置重读,原因是第10位没有变为1!,所以由本应该的1000000000,变为了0000000000.可是还是有第一个问题的困扰,虽然现在错误
率已经非常低了,是不是连接的电平识别会受到干扰的原因呢,有的数据本应是0000,结果为1024.我采用的是16为并口传输,是不是可能是第10
位的电平不小心识别为1了??不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找到原因了,是第10位地址线I/O BANK不对,一开始我一直以为是DMA传输的问题,查到DMA配置应该没 ...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你FPGA那边的时序问题    比如IO口状态(高阻等)
仔细查FPGA那边吧

楼主:
是不是干扰所致,师傅说把DSP频率调低点,有道理么?

楼主:
现在可以做到在中间的数据传输是对的,开始不大对~还是时序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应该是你FPGA那边的时序问题    比如IO口状态(高阻等)
仔细查FPGA那边吧 ...

版主有木有FPGA内置RAM的手册?我用的是EP2C5Q208C8N跪求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有木有FPGA内置RAM的手册?我用的是EP2C5Q208C8N跪求一个~

没有啊   你在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