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喇叭车速仪表指示会抖动

楼主(2014-07-09):
有个这样的现象:

在车上按喇叭的时候,仪表上的受电机驱动的指示会抖动一下,如果连续按会一直往上串。

1.试过改变喇叭接地点的情况下,故障现象消除。

请问如果不改变喇叭接地点的情况,有什么情况可以整改好。谢谢

网友A:
接地不合理,或者说接地混乱,地线在打架;
改成单点接地看看 ;

网友B:
DC DC 做隔离电源

网友C:
是不是你电池欠电了?带不动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