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发光二级管上的那个较粗的部分叫啥

楼主(2014-07-09):
我看到一个规格书叫“stand-off”,难道叫 平衡点?
有没有比较通俗的名称啊?

网友A:
这个属于支架的一部分吧,不知道叫啥啊;

网友B:
那个位置的产生好像和LED的生产工艺有关

网友C:
两个作用,一个就是3L说的,成型时用的(引脚是用一长条合金薄片,像梳子的齿一样,冲压切割成型的,红框这个位置在进封装机器时中间还有桥接的部分,封装固定过程中切掉,LED还有个反光碗,是用另外的模具墩成型的)。还有一个作用,仔细看你自己发的图片脑补(开个玩笑,好像是叫 定位梳)

网友D:
支架。建议焊接或加工,最好在这节点之下。

网友E(2014-08-22):
定位用的吧?

网友F:
临界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