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感觉STM32F103还是挺好用的,485通讯+CAN通讯,搞定!

楼主(2014-07-09):
感觉STM32F103 还是好用,一个月左右时间,程序调好了,485口+CAN口可以正常收发数据

目标:485通讯+CAN通讯 (485波特1200/2400/4800/9600,CAN波特50K)
芯片:STM32F103RBT6
库版本:V2.02
环境:MDK-ARM 4.71A

请教高人,如何把程序移植到”库版本 V3.50 或V3.5以上版“,  谢谢!!

网友A:
看来485通讯+CAN通讯发展要迅猛啊,顶楼主!!!

网友B:
楼主高上大啊,问下楼主,开发板的CAN信号还需要什么设备才能在电脑上显示收发?

网友B:
楼主最好能把程序的大致过程讲解下吗,菜鸟求学习

楼主:
CAN收发信号,需要一个“USB-CAN”模块就可以在电脑上显示数据了

网友B:
我们公司有做汽车上CAN通信的,用的英飞凌芯片,USB-CAN转换器是Kvaser,但是这个转换器放到STM32上查看报文就一直提示错误帧,不明白哪里没配置好的原因

网友(2015-04-06):
楼主,我是高一的,刚玩这个,能不能分享下程序,好多不懂啊

网友:
忘了留邮箱...1037621210@qq.com    求分享啊,感激不尽~~~~~~

网友C:
我们从写!

网友D(2015-05-07):
楼主 小弟新手一枚 最近我也在调试CAN 想问您几个问题可以么?麻烦加一下我 QQ 462421430@qq.com 不胜感激 嘿嘿~

网友E(2015-10-14):
楼主跪求分享。邮箱:494341514@qq.com

网友F:
楼主,我最近也在搞CAN转485问题,跪求分享。395031101@qq.com

网友G(2015-12-24):
老大,能否提供一下硬件的接线图呀,我的QQ:601177977,谢谢

网友H:
这个232串口协议跟485的协议一样不,还是只是电平电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