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xmega64A3U芯片PB4不能输出低电位

楼主(2014-07-09):
我们有个项目用到ATxmega64A3U芯片,其中有段代码如下:
PORTB.DIRSET = PIN2_bm | PIN3_bm | PIN4_bm;
        PORTB.OUTCLR = PIN2_bm | PIN3_bm | PIN4_bm;

经测试,PB2/PB3都能够按代码输出0V电位,但是PB4却一直是高电位3.3V。我们在3块电路板上测试都是如此。

请教要如何控制PB4输出高电位呢?有什么特别的设置之处吗?

盼回复!多谢!

网友A:
外围电路影响了 引脚电压值?

网友B:
PB4 应该与 SPI 口有关

网友C:
是不是是不是外围上拉了

网友D:
看看PB4是不是有端口复用?资源占用情况?
另外你是公司还是学校,用ATxme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