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跟随器的疑问

楼主(2014-07-09):
大家好,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做的这个跟随器,相当于一个buffer,我的输入信号是DC到1MHZ,因为有直流所以必须缓冲要有很高的直流精度,但是我现在用的是THS4631,没有用OPA820。没有输入的时候都有10mv的直流输出,我想问问 用什么电路可以抵消掉这个直流输出啊?我加的调零电路效果不怎么好啊。。

网友A:
10MV称为失调电压VOS。VOS被等效成一个与运放反相输入端串联的电压源。必须对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施加差分电压,以产生0V输出,你这里不是反向放大,是跟随,可以前面在加一级放大器来消除弥补这失调电压,或者建议用具有极低失调电压的放大器。例如斩波稳零型运放ICL7650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V称为失调电压VOS。VOS被等效成一个与运放反相输入端串联的电压源。必须对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施加差分电 ...

请问如何加一级放大器来消除弥补这一失调电压,现在把输入保护的俩个二极管加进去后突然发现输出直流偏置有-400mv左右了。。。想问问能有低失调电压的放大器可以满足+—12V供电,压摆率大于80V/us,带宽至少有8MHZ的运放嘛?在TI上没收到啊。。。

网友B:
在反相输入端加个同样大小的电压就抵消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反相输入端加个同样大小的电压就抵消掉了

我接的是跟随啊,怎么在反向端接电阻,况且我现在同向端是直接输入的

网友C:
后面如果接的是AD的话;
做个自校准,上电的时候把这个值测出来;
正常工作的时候减去这个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加一级放大器来消除弥补这一失调电压,现在把输入保护的俩个二极管加进去后突然发现输出直流偏置 ...

那2个二极管不完全对称导致的。加一级放大器就相当于前面加了一个相当于10MV来弥补你这个10MV的误差,前面加进去的一级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为-10MV.后面你的那个放大器有10MV失调。总的输出就为0 了。或者你考虑加法器的原理,不过这个办法不好就是费事,费成本。至于换个低失调电压的片子。肯定是有的。TI应该也有。你再仔细找找。看看这个片子。AD843   AD8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个二极管不完全对称导致的。加一级放大器就相当于前面加了一个相当于10MV来弥补你这个10MV的误差,前 ...

我想的也是 可能是二极管不完全对称导致了输出偏置过大,我看了看 感觉AD843可以,它自带调零电路,均满足我的要求。但是想再请教一哈,我能像这幅图一样调节滑变尽量使二极管对称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的也是 可能是二极管不完全对称导致了输出偏置过大,我看了看 感觉AD843可以,它自带调零电路,均满 ...

目前没有AD843的芯片,只能尽量调零了,下午就要上交这一轮题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的也是 可能是二极管不完全对称导致了输出偏置过大,我看了看 感觉AD843可以,它自带调零电路,均满 ...

理论上3脚电压的偏置在上下2电压之间。只要你调节合适是可以让输出为0的。自己都画出来就使劲调一调

网友D:
因为输出是DC,输出端加一个二极管,低于0.7v的信号(包括那个10mv的失调输出),都不能通过。

网友E:
选择运放的时候很重要的。

网友F:
电阻为0吧

网友G:
失调电压是很头疼的问题的,不过需要在选型放大器的时候多注意下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