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不好用

楼主(2014-07-09):
刚买了批MPC89E52AF,ISP不好用

网友A:
怎么回事?

楼主:
试了十几块板,都下不进去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工具

楼主:
用的是U2工具

楼主:
小板的那种

网友C:
联系一下卖你芯片的人,肯定有技术支持的啊

网友D:
只能买个U1了,自己下ISP程序。

网友E:
楼主:注意烧录方法,先连接,后上电,再烧录

网友E:
一般来讲新买的芯片统一是笙泉的ISP CODE,可以用U2烧录才对.

网友F:
用串口的下载器试试,他们的芯片有好几种下载方式

网友F:
但是几种好象不能同时用

楼主:
解决了,换了U1,问题解决了。

楼主:
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