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同步降压问题

楼主(2014-07-09):
(无正文)

网友A:
此款 600W 宽电压输入双相功率转换器使用两个仿真电流模式控制器的 180 度相位差来最大限度减小输入和输出纹波电流。与传统隔离式功率转换器相比,这种同步降压架构提供更低的占用空间和 BOM 成本,而且效率更高,在多种操作条件下效率高于 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