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环境温湿度电压测量

楼主(2014-07-09):
由于工作需要,本人想做一套系统,用于采集机房温湿度和电源电压,并用电脑进行记录,超标时报警。
指标要求是温度误差0.1,不超过0.5,湿度5%即可,电压检测220伏交流,误差0.5伏,不超过1伏。
初步方案是用电压测量模块和温湿度探测模块,数字化输出,接电脑串口或者usb口,直接读取数字。
也就是说直接买模块,组合后接到电脑上,只需要编程即可。由于以前从来没有这方面资料收集,也没有做过类似的课题,感觉很茫然。请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东西,有做过这方面课题的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温度:三线制热电阻;
湿度:湿度传感器;
电压检测:有专门芯片,也可以参考万用表测交流档电压原理。
通讯,随便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