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约10%产品间隙复位

楼主(2014-07-09):
MSP430G2553
有一款产品  大概20台有二三台 隔一个小时左右复位一次(下回将会复位的,再将看门狗关掉看看.)
看门狗有问题应该很多都有问题吧!
换个IC烧程,又好了,
难道是静电或是这IC的不良率吗,没这么高吧! 烧熔丝影响IC性能吗?

你们觉得会是什么问题?  有人碰到过没?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

试过 拆掉复位电路 还是一样的,换一个MSP430G2553 再烧一次,又不会出现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的IC程序刚好达到看门狗工作的临界点,所以换一个IC又好了,也不是所有的IC都会这样.

换了IC 唯一变化的是 未熔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 拆掉复位电路 还是一样的,换一个MSP430G2553 再烧一次,又不会出现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的IC程序 ...

检查过电源没有?有时候电源波动也会影响

网友A:
软件原因可能性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过电源没有?有时候电源波动也会影响

他们测试 电源不换 只换一个MSP430G 重编程就好了

那只能是IC不良了,或是生产过程有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们测试 电源不换 只换一个MSP430G 重编程就好了

那只能是IC不良了,或是生产过程有损坏。 ...

哦,这样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了,是要在特定模式下面才会有,隔一个小时出现,频率一定,肯定是软件问题了.
BUG都找到了...郁闷吧

网友B:
哦,恭喜楼主啊,这些问题的需要耐心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