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lp wizard 10.5 到处的dra打开没有焊盘

楼主(2014-07-09):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遇到过相同问题的大大么。。

网友A(2014-08-14):
那是因为你的路径没有设置对。
要将焊盘的路径设置到你导出生成的文件夹,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路径没有设置对。
要将焊盘的路径设置到你导出生成的文件夹,才能看到。 ...

后来解决了 是这个问题

网友B:
请问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你的路径没有设置对。
要将焊盘的路径设置到你导出生成的文件夹,才能看到。 ...

请问这个焊盘路径是需要在Allegro里设置的,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焊盘路径是需要在Allegro里设置的,对吧?

对的,这个是要在allegro中间设置的,path里面吧。

网友C(2015-08-19):
我也遇到了你这个问题了但是我改了padpath相关的路径还是看不到焊盘怎么回事  我也是用的LP_wizard10.5     allgero16.3的  哪位指点下我啊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你这个问题了但是我改了padpath相关的路径还是看不到焊盘怎么回事  我也是用的LP_wizard10.5     ...

你把devpath  psmpath  padpath都指向LP生成封装的文件夹上,看下能不能有效果

网友C:
还是不行啊

网友C:
这个问题我 找到原因了  script文件路径也要指向pad路径

网友E(2015-10-07):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 找到原因了  script文件路径也要指向pad路径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