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 怎样画芯片的绑定图

楼主(2014-07-09):
请问各位大神,怎样画芯片的绑定图?
在网上看到,大概形状是
1、里面的1、2、3~40方框和外面的引脚有没有快捷的方式来画:(
2、如果外面引脚要排列成圆形哪也怎样画呢

网友A:
简单点呢 这样 到规格书中截裸片图 再截个自己的封装图 用画图工具来 比例自己把握 然后 在画图工具中连线

网友B:
能否问一下你画这个用来做什么?

网友A:
你要复杂点呢,在PCB 中,建1个裸片器件,是方块焊盘 形状基本和裸片规格书中一致
然后PCB中放入建好的裸片器件 和你画图建的器件 连线即可
注意点就是 裸片器件的焊盘尺寸自己把握好
效果图就不上了,

网友B:
没有画过,只见过别人做的显示模块上有裸片。
学习了

楼主:
先谢谢版主了,但还是不太懂啊 是不是这个图在99SE里面不能画吗?只能用CAD等画图工具(画好了再转化为PCB封装吗)?
版主大大最好上个详细一点的说明图;P,本人接触PCB这一块不太久

网友A:
我回去找个PCB 中的源文件给你,你自己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A:
我上午给你的图是偷懒的做法 5分钟搞定 系统自带画图工具  QQ截图  重叠  连线
要好看点就是我的第二种方法  回家找图去

楼主:
版主大大,说好的图呢
5分钟就能搞定,很容易画?

网友A:
临睡前 更新
99格式的,自己看 就明白了

楼主:
收到附件了,基本上都明白了,谢谢版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

上图的黄色的连线是在topoverlay,灰色方框的是在multilayer层,到时打样时连线和灰色方框都会打印出来的吧?
如果不想打印出这两个东西用什么层好?机械层?

网友A:
不想打印出来,自己打印管理器里面删除对应的层

网友C:
曾经给别人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