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按键C程序求救

楼主(2014-07-09):
求一个按键状态机的程序,思路清晰点的,谢谢!
1325272561@qq.com

下面的程序,为什么我按键按下的时候,有时候会执行2次按键操作,取反取了2次,本意是按一次取反一次,在根据标志位来操作继电器的
= = 查找了半天了,还是没发现,求大神指导下,谢谢!:'(
void Key()
{
        Scan_Key();
        Do_Key();
}

void Scan_Key()
{
        New_Key_Status = 0;
        if(realy0_status() == 0)     New_Key_Status |= Con_Key_Onoff;  //赋值Con_Key_Onoff = 0b00000001
}

void Do_Key()
{
        if( New_Key_Status == 0)                     Release_Key();
        else if (New_Key_Status != Old_Key_Status)   Release_Key();
        else
        {
                Key_Time_Add++;
                if(Key_Time_Add >= 10)   Operation_Key();  //消抖时间5*10ms
                if(Key_Time_Add > 200)    Long_Operation_Key();  //长按
        }
}

void Release_Key()
{
        Old_Key_Status = New_Key_Status;
        Key_Time_Add = 0;
}
void Operation_Key()
{
        if(Con_Key_Onoff == Old_Key_Status)
        {
                while( realy0_status() == 0 );
                Flag_Key_Onoff = ~Flag_Key_Onoff;
        }

        if(Flag_Key_Onoff)   //继电器开启
        {
                Flag_SCR_Open = 1;
                realy8_off();
        }

网友A:
你现在具体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具体遇到的是什么问题

我的想法是我按下按键之后,就只执行一次Flag_Key_Onoff = ~Flag_Key_Onoff;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有时候执行了2次Flag_Key_Onoff = ~Flag_Key_Onoff这句话,我用示波器观察发现我按下按键执行了2次,变得我的按键有时候误动作,按键没释放一样= =~!,求指导...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那你消抖没有做好,还有就是可以换成按下之后,等待弹起的方式进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消抖没有做好,还有就是可以换成按下之后,等待弹起的方式进行操作。 ...

有这个程序参考下吗?发个给我,1325272561@qq.com  我该成状态扫描也是这个毛病,知道问题在哪里,修改了半天还是没改好

网友B: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软件消抖,等待释放,很简单的额??

网友B:
按照你的程序继电器动作后,按键是不是永远不释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软件消抖,等待释放,很简单的额??

我现在的问题是时而可以,时而不行, 执行了2次取反操作= =~!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好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程序继电器动作后,按键是不是永远不释放了?

有的  取反的标志位来控制操作继电器开关,我的本意是按一次按键取反一次,现在变的有时候我按一次按键会执行2次按下的操作

网友C:
应该是抖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