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分享:stm8的AD采集NOKIA5110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4-07-09):
全部代码:
#include <iostm8s103f2.h>
#include "english_6x8_pixel.h"
#include "picture84x48.h"
#include "Nokia_5110.h"#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IO_config(void);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void nokia_5110_picture();//写一屏图
void ADC_change(void);
float ad_temp;
uint  AD_result,AD_result1;
   uchar AD_data[10]={0};
/***********端口配置******************/
void IO_config(void)
{

   PC_DDR_DDR5=1;
   PC_DDR_DDR6=1;
   PC_DDR_DDR7=1;
   PC_DDR_DDR4=1;
   PC_DDR_DDR3=1;

   PC_CR1_C15=1;
   PC_CR1_C16=1;
   PC_CR1_C17=1;

   PC_CR1_C14=1;
   PC_CR1_C13=1;
   PC_CR2 = 0x00;

}
/***********************************/

/************毫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
void nokia_5110_picture()//写一屏图
{
uchar e;
uchar t;
uchar k;
uint d;
   d=0;
   for(t=0;t<6;t++)
    {
      for(k=0;k<84;k++)
      {
    e=dal[d];
       write_byte(e,1);
       d=d+1;
      }
    }
}
/**************************************/
void ADC_change(void)
{
     ADC_CR1 |= 0x01;          // 打开AD模块电源
     Delay1ms(50);                    // 延时至少100uS,用于等待采样保持电容充电至稳定

       ADC_CR1 |= 0x01;          // 启动AD转换

         ADC_CSR &= 0x7F;
         while(!(ADC_CSR & 0x80));    // 等待AD转换完成
          AD_data[5]=ADC_DRH;
          AD_data[6]=ADC_DRL;
          AD_result1=(AD_data[5]*256)+AD_data[6];

         ad_temp=(AD_result1*(float)3300)/(float)1024;
         AD_result=(uint)ad_temp;

         AD_data[0]=(uchar)(AD_result/1000);
         AD_data[1]=(uchar)((AD_result%1000)/100);
         AD_data[2]=(uchar)(((AD_result%1000)%100)/10);
         AD_data[3]=(uchar)(((AD_result%1000)/100)%10);

         ADC_CR1 &= 0xFE;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IO_config();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_Clear();

      nokia_5110_picture();
         Delay1ms(10000);
         LCD_Clear();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0,"AD3=      V");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1,"AD4=      V");

    ADC_CR1 = 0x62;           //  设置AD转换时钟1/12,连续转换模式
     ADC_CR2 = 0x08;           // 设置数据为右对齐
     ADC_CR3 = 0x00;           // 不使用数据缓冲

while(1)
{
   ADC_CSR = 0x03;           // 选择AD转换通道3
   ADC_change();

   LCD_set_XY(24,0);
   LCD_write_char( AD_data[0]+0x30);
   LCD_write_char( '.');
   LCD_write_char(AD_data[1]+0x30);
   LCD_write_char(AD_data[2]+0x30);
   LCD_write_char(AD_data[3]+0x30);
   Delay1ms(50);
}

网友A(2014-10-20):
O(∩_∩)O谢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