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未达到优盘标称容量时,有时就提示”磁盘容量已满”

楼主(2014-07-09):
向优盘根目录下拷贝文件,当文件数达到200个左右,远未达到优盘标称容量时,有时就提示”磁盘容量已满”,无法继续保存文件

网友A:
优盘采用FAT文件系统,根目录存放区域是固定的,根据FAT文件系统标准,根目录按msdos8.3格式,理论上最多可存放510个文件(包括目录的数目)。在windows 95 以上操作系统,如果存放的文件(包括目录)是8.3格式,理论上最多可存254个文件(包括目录)。如果不是8.3格式,可存量是变化的,最少可存25个以上。对此问题,可用在优盘根目录下建立多个分类子目录,在子目录下保存文件的办法来解决。
在资源管理器中查看优盘容量时,有些优盘显示容量会比标称值小
是正常的。

网友B:
预置应用软件,占用了一定的优盘空间

网友C:
优盘的实际显示容量,跟优盘的称值有一定的误差,优盘的标称值是标明了优盘采用的FLASH的规格

网友C:
误差的大小跟采用的技术方案有关,不同型号、不同容量的优盘,误差不尽相同

网友D:
优盘采用的是Flash闪存技术,与软盘及硬盘的磁存储技术不一样。Flash芯片直接影响usb设备的容量及品质。芯片厂商在出厂时芯片容量与所示标称值就有一定的误差,也会导致优盘容量不尽相同。

网友E:
操作系统识别与硬件设备生产厂商两者容量计算公式上的不同所致。生产厂商为了计算方便,往往设定1KB=1000Bytes、1MB=1000KB、1GB=1000MB。而操作系统则为1KB=1024Bytes、1MB=1024KB、1GB=1024MB。这就产生了存储设备标配容量和实际使用容量出现差异的情况。

网友F:
闪存芯片在制造时,允许闪存介质有坏块(Bad Block)的存在,这些坏块不能被使用,也不算做有效容量。

网友A:
与硬盘一样,优盘也是采用FAT文件系统,而FAT文件系统包括MBR主引导分区、FAT文件分配表和ROOT目录区等,这些区域也要占用闪存空间,一般需要占用几百KB。

网友G:
这个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