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BOOT模式问题

楼主(2014-07-09):
28335的BOOT模式有十六种,有几个问题:
1)模式3 Branch to check boot mode看了文档,好像没用,因为在此模式时,DSP会一直查询是否还在模式3,如果是,则继续查询,直到GPIO口变了,才用其他模式引导。
2)模式F Jump to Flash与模式2 Branch to Flash,skip ADC calibration二者有什么区别?同样从Flash启动?是不是只差别在ADC校准?

网友A:
MODE3的作用:在烧写了Security Password后,若以其它BOOT模式运行,JTAG将不能再连接至Device,但是在MODE3下,由于器件一直在检测BOOT模式,就不会去运行CSM部分代码,所以此时连接JTAG后,JTAG可以连接器件,并执行Unlock器件等操作,是否还有其他用途俺也不太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