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集成到芯片内部的RC大多会选择38KHz?

楼主(2014-07-09):
为什么集成到芯片内部的RC大多会选择38KHz而不是32.768KHz呢?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网友A:
什么芯片是38K?32768HZ挺多的。

网友B:
内部精度没那么高的哇,他只是rc振荡器

网友C:
因为内部RC振荡随着温度变化,其振荡频率是变化的,其实红外线的载波38K不需要太精确的。

网友D:
那个RC是38K?, STM8S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