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的时候一切正常,如果为低的时候进入掉电模式后马上进入中断

楼主(2014-07-09):
我写了个掉电程序,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做唤醒,
现在问题是如果P32、P33初始电平为高的时候一切正常,如果为低
的时候进入掉电模式后马上进入中断

网友A:
两个中断是?

楼主:
你意思是?两个中断都是下降沿触发的

网友A:
哦,我是问你的程序是?

楼主:
IT0 = 1;  //falling edge triger
              IT1 = 1;  //falling edge triger

             EX0     =   1;  //enable ext int0
              EX1     =   1;  //enable ext int1

             IE0 = 0;   //clear ext int0
              IE1 = 0;   //clear ext int1
              PCON = 0x02;
              _nop_();

楼主:
就是P32(INT0)或者P33(INT1)为低的时候,设置INT0、INT1为下降沿触发,然后进入掉电模式

楼主:
示波器看P32、P33并没有下降沿出现,此时本不应该进入中断响应函数从掉电模式退出

网友A:
实际上确实进入外部中断响应函数并退出掉电模式?呵呵

网友A:
一般来说芯片进入掉电模式时是没有system clock 的

网友A:
也就是说是看不到I/O 的变化( H->L or L->H )

楼主:
那能看到?

楼主:
只能看到低or高电平

网友B:
对,你设置下降沿触发, 估计芯片会看I/O 是
否有低电平,若有就会进入中断响应函数

网友C:
请LZ确认,将P32、P33设置为中断口,I/O口的设置有没有设置为输入口,外部有没有接上拉电阻等,程序中没看到这些设置以及电路,确认再进入掉电模式前,P32、P33外部为高电平。

网友D:
在省电模式下外部中断只要有低电平,则会产生中断

网友D:
省电模式下必须保证外部中断的I/O(P3.2,P3.3)处于高电平,相关中断才不会产生。

网友E:
请问芯片这样设计的初衷是什么呢?是否省电模式下,供给 中断触发方式寄存器 的时钟也停了。

网友E:
应该多设计几种省电/低功耗模式吧。

楼主:
嗯,了解了,结贴

楼主:
多谢大家啦~~~

网友F:
楼主  怎么搞定的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呀

网友G:
**中,好多51掉电后,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并且只能是低电平中断,哪怕你设为电平中断,也会自动转换成电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