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案]晶体管思考题

楼主(2014-07-09):
第一问:放大能力是不是应该在晶体管放大区里讨论?所以条件是在放大区时...
第二问:Ec的极性反接后发射级还是正偏吗?怎么就比以前电流大得多呢?

网友A:
第一问应该正确,只有工作在线性放大区,才有IB和IC基本对应的关系;
第二问不会,没有做过实验,只知道有人反接EC使用晶体管,由于发射区和集电区掺杂不同,放大率会很低;另外小功率反接后CE接将形成一个带有负阻特性的稳压管,电压在5-7V

楼主:
电流没有题中所说 比以前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问应该正确,只有工作在线性放大区,才有IB和IC基本对应的关系;
第二问不会,没有做过实验,只知道有 ...

第二问 像我上面仿真 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问 像我上面仿真 可以么?

反接三极管和制作工艺有关,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管子有着不同的效果;因此并不看好仿真结果;
通常会认为反接的话会有很低的放大能力,以及很大的不克预知性;
你的仿真图,反接那个已经击穿了,仿真软件时按照7V电压计算的,电流I = (12-7)/R,请将电压降到7V以下,
猜测仿真的结果可能是基本不通电,实际上结果和所用的管子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接三极管和制作工艺有关,也就意味着不同的管子有着不同的效果;因此并不看好仿真结果;
通常会认为反接的 ...

反接5V 后(按建议小于7V) 还是导通的。Uce= -2.5V
并没有按假设出现 不导通。

楼主:
把 Ib 调小了些 如下图:

楼主:
问题:Ib在Uce按图反接后 电流变大,而Ic没有像题干中所说会比正接变大些。难道我理解错了,图接错了?
      // 好像Ib变大是因为把反接Uce电压-12V在R1电阻上形成了压降,但是没能理解
结论:我没弄明白图中电压Uce反接后的 电路如何分析。。。。包括为什么Ib会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