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消磁器电路

楼主:
在电路图区看到一个电路图,里面有些器件不了解,有谁能说说干嘛用的?红框中的是什么?

网友A(2014-07-10):
双向二极管

网友B:
怎么没用常见的DB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用常见的DB3

不是说没用,是想请教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二极管

知道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么?配合上那个KP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知道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么?配合上那个KP有什么作用?

哈哈百度了一下,找到个类似的图

双向触发二极管与双向可控硅等元件构成的台灯调光电路。
通过调节电位器R2,可以改变双向可控硅的导通角,从而改变通过灯泡的电流(平均值)实现连续调光。如果将灯泡换电熨斗、电热褥还可实现连续调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没用常见的DB3

再请教一下H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