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分享一段控制执行器的PI程序

楼主(2014-07-09):
下面这段程序是前辈写的控制电动执行器的小型PI控制器的程序,采集现场温度,通过PI调节,输出0-10V或者2-10V控制阀门开度。

************************************************************************/
int Goal;//设定值

int ei;//最近的一次偏差
int abs_ei;//偏差的绝对值
int LastError;// 上次偏差

int ADC_date[3];//近三次的测量值 其中ADC_date[0]为最近一次的测量量

unsigned char Limit_PIDorKey;//PID控制的分界值
int ui;//PID输出

int second_tn_count ;//积分复位时间计时
char sampl_time ; //取样周期计时

int P = 24;//比例值默认设置
int I = 8;//积分值默认设置

int Tn = 2 ;//积分复位时间,键盘设置范围(0-300S

int Tn_second;//积分复位时间转换成秒

unsigned char p_temp = 5 ;// 启动PI控制的温度差值(比例带)

int I_add_test = 0;
int I_add_test_1 = 0;
long int I_add_test_2 = 0;//积分量之和
/************************************************************************

/************************************************************************
ATmega32定时器1初始化程序 ---中断间隔10ms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E; //setup
TCNT1L = 0xE1;
OCR1AH = 0x01;
OCR1AL = 0x1F;
OCR1BH = 0x01;
OCR1BL = 0x1F;
ICR1H  = 0x01;
ICR1L  = 0x1F;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4; //start Timer
}

/************************************************************************
ATmega32定时器1中断程序 ----10ms一次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iv_TIM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IMER1 has overflowed
         TCNT1H = 0xFE;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E1;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if (time_dis_count++>=100)//1S
         {
                time_dis_count = 0;
                second_tn_count++;//积分复位时间  1S1
                second++;
        if(second>=60)//1分钟
                        second = 0;
                 sampl_time++;
                 if(sampl_time>=10)//采样周期 10分钟
                {
                         sampl_time = 0;

                    PID_Ctrl(); //10分钟进行一次PID调节

                 }
         }
}

/************************************************************************
*函数名称:PID_Ctrl
*功能说明:PID的计算部分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调用函数:无
************************************************************************/
void PID_Ctrl(void)
{
        long int ts;
        int p;
        int x1_h1_integer;//存放读取温度的整数部分
        int x1_h1_decimal;//存放读取温度的小数部分

        int a ;
    p = P*100;//比例系数扩大100
        Tn_second = Tn;//积分复位时间

        x1_h1_integer = X1_integer; //温度整数部分
        x1_h1_decimal = X1_decimal; //温度小数部分

ADC_date[0] = x1_h1_integer*10+x1_h1_decimal;//将最新测量的温度存入ADC_date[0]

        Limit_PIDorKey = p_temp*10;//启动PI控制的温度差值( 比例带)扩大10

        LastError = ei;//保存这次误差

        ei = Goal*10 - ADC_date[0];//目标值与最新温度偏差===当前误差
        if(ei<0)//当前偏差的绝对值
                abs_ei = -ei;
        else
                abs_ei = ei;

        I_add_test_1 = close_to_5(I*abs_ei*10);//四舍五入(积分系数*偏差绝对值*10
        I_add_test_2 += I_add_test_1;//多次积分值 求和

        if(second_tn_count>=Tn_second)  //如果计数时间大于 积分复位时间
        {
                I_add_test = I_add_test_2/100;//积分量
                ts = ((long int)p)*((long int) abs_ei);//比例
                ts = close_to_5(ts);//四舍五入

        ui =ts+I_add_test;//PI之和
                if((abs_ei>=Limit_PIDorKey)|(ui>=output_high_date))//当差值大于伐值的时候 不进行PI调节
                {
                        ui = output_high_date; //output_high_date为当前AO输出的模拟量
                        NOP();
                }

                if(((ei>=5)&(set_win_sum==0))|((ei<=-5)&(set_win_sum==1)))
                {
                        ui = 0;
                }

                da_output_date = ui+output_low;//输出模拟量=ui+02v

                ui = 0;
                I_add_test = 0;
                I_add_test_2 = 0;

                second_tn_count = 0;
        }
}

有几点疑惑
1.这个是位置式pi么?
2.10分钟才进一次PI程序,为啥这么长时间?
3,。对于积分复位时间不太理解。每10分钟 也就是600S进入PI调节后,second_tn_count计数肯定会大于Tn_second(键盘设置的积分复位时间),那么每次积分量都会复位清零。每次使用的积分量只是I*abs_ei*10,并不是积分量的累加。这个是不是有误?

网友A:
温度变化一般很缓慢,所以Pi很久才运行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变化一般很缓慢,所以Pi很久才运行一次。

恩 谢谢回复。

积分复位部分能说说您的看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