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程序下不进去

楼主(2014-07-10):
最近用前人留下来的一块FGPA开发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程序下不进去,

网友A:
jtag错误,看看是否有虚焊,或者芯片已烧毁,得测量下输入管脚电压。

网友B:
你总得发个错误提示吧,要不然别人只能猜了?

网友C:
首先看一下个点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错误,看看是否有虚焊,或者芯片已烧毁,得测量下输入管脚电压。

进度条一直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