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二倍频电路

楼主(2014-07-10):
现在需要把音频信号倍频上去,从网上找到这个图,原理大概看明白了,我没有做过这类,我想请问下
这个图中 非门和与非门 在实际电路上我该怎么选择呢 ?TTL的和CMOS的选哪个啊
谢谢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左声道用来取电 ,通过电感升压 整流去做供电,
另一路声道的音频信号 倍频后去驱动红外管子,因为有的音频信号很低 没办法驱动红外,加了偏置

请问下,电路原理上可行嘛?
在倍频电路上 输入是19K的正弦波,不知道怎么去控制占空比呢,有可能占空比不合适 红外管子驱动不了吧

还有这里的门电路 请问下 有小功率的CMOS门电路推荐吗?

谢谢

网友A:
“请问下,电路原理上可行嘛?”

据我看,至少上半部分的桥式整流是不行。
你贴的是仿真图,仿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倍频电路仿真看,我配置的是50%占空比,跑一段时间就不对了,
还希望大家看看 指导指导我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电路原理上可行嘛?”

据我看,至少上半部分的桥式整流是不行。

版主 您好,倍频电路的仿真 如5楼,我不知道为什么跑段时间 就出错了,大概1分钟左右
麻烦看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 您好,倍频电路的仿真 如5楼,我不知道为什么跑段时间 就出错了,大概1分钟左右
麻烦看看 谢谢 ...

没法看。
输入信号频率波形幅度都不知道。

另外,3楼图和5楼图不一致。

“不知道为什么跑段时间 就出错了”
至少至少,出错之前和出错之后,输入输出波形要贴出来吧?

从前面帖子看,输入是19kHz正弦,“倍频”的意思是要38kHz,正弦。若是输出基频38kHz的方波,那不叫“倍频”。若是允许输出基频38kHz的方波,根本不必这么复杂,输入的19kHz正弦整形成方波,然后滤除19kHz成份即可。

网友A:
另外一个方法:
19kHz信号整形后,令其上升沿和下降沿各触发一个正向脉冲。

网友B:
你这变频工作的带宽多少?

楼主:
谢谢版主及朋友的帮助,
我的需求是把19K的正弦波转成方波,在倍频成38K,
现在仿真 波形 看有点问题,如最后一个图黄色标注的没看明白
为什么?
以下附上各个点测试波形截图,麻烦大家看下
谢谢

为什么出现下面这个波形。

楼主:
我要的输出是占空比维持不变 频率2倍频 ,现在最后出来的波形比较奇怪,
我黄色标注的地方,这个高电平 应该是非门非后微分电路充电时间,为什么不一致呢

网友A:
“我的需求是把19K的正弦波转成方波,在倍频成38K”
“我要的输出是占空比维持不变 频率2倍频”

19kHz正弦波,哪里来的占空比?

网友C:
楼主应该加强语言表达能力。
附件电路可以实现您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需求是把19K的正弦波转成方波,在倍频成38K”
“我要的输出是占空比维持不变 频率2倍频”

版主,我是19K正弦波转成50%占空比的方波,倍频就是频率增加 不改变占空比
是这个意思了

楼主:
谢谢大家  以后会注意问题表述,
我现在波形出来了 频率是倍频了,
如14楼的图,为什么前后占空比不一致,看了各个点波形,如楼上我有贴图,
非门前后,电容前后波形都正常,
感觉经过与非门后没对
是不是仿真器问题,这个与非门的模型还是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