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优化问题

楼主(2014-07-10):
(无正文)

楼主:
本人的想法是能不能用C8050替代9013,增大电流范围

楼主:
测量了一下9013被击穿是B.C

网友A:
这个可能跟你的PCB也有关系。

把供电电压降下来到12V看看情况。。。

楼主:
电压15V不能变,看来得加个电阻降压了

楼主:
有没有不改变电路,改变元件的情况下完善电路呀

网友B:
楼主电路,使用了一片OP-07和一支9013。
还不如直接用一片7810,或者78L10,省事多了。

网友C:
请问楼主A+10V那端输出是不是要带载的,如果是的话,负载是多大的呢?个人觉得从15V降到10V以后,如果输出负载太小,那么相当于9013要承受 10V/R(负载) 大小的电流,消耗5V*(10V/R(负载))的功率,时间长肯定是受不了的,如果要换管子,也必须知道负载是多少。而且9013是高频管也许可以达到期望的开关速度使电压稳定,8050的话电流是大了,可是开关频率可能没有9013快,这个也许LZ也要考虑下。不知道小的的看法对不对,也是刚研究这些东西。

网友D:
楼主的A10V是哪儿来的?电路不全。如果Q3是电源调整管,与U3共同构成串联稳压电路,那么需要的输出电流是多少?作为电源调整管,必须考虑载流能力和耗散功率参数,参数不满足肯定烧管。

网友E:
还是春阳靠谱

网友F:
貌似C41在起副作用,去掉看看。

网友G:
C71是做什么用的,滤波的话应该放在R5之后,组成RC滤波。
---搭车提问:C71与R5组成滤波,是C71接A+10V与接地有什么区别?哪种更好?

查了AD581,最大10mA的精密基准电压,猜测LZ是需要一个输出大于10mA的精密电压源(100mA?)。

网友H:
9013没串上负载,如果运算放大器输出高电平9013导通后,集电极就直接接到地了,这电流会大得不得了,自然就烧坏了,这不是高压击穿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测量了一下9013被击穿是B.C

确定是BC之间击穿?容易出现问题应该是14楼说的问题,这样的话应该是CE之间损坏。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由于整体电路设计不好引起运放输入+比A+10V电压低,则运放输出电压低于A+10V很多(6V以上)可能引起三极管BE之间损坏。

网友J:
三极管CE间并联电阻,

网友K:
将损坏的管子测一下:是C E…击穿?还是B E…还是C B…9013/500mA/40V

网友L:
1.需要知道负责功率、电流等;

网友L:
1.需要知道负责功率、电流等;
2.Q3功率、电流等参数能否满足负载的动态要求;
3.如果处于临界,建议更换Q3电流调整管;

网友M:
还是7楼建议更好。参见下图:

网友N:
21IC真NB,看好多神人的回答,真特木的让我佩服不已!